[問題求助] 立體轉單音

楼主(2012-07-03):
請問各位前輩,如何將立體聲訊號轉成單音的訊號?

是買材料行賣的轉接頭,還是有哪種混音的迴路,

煩請告知,Thanks!:)

网友:
這裡有一個可參考: Stereo / Mono Splitter - Combiner Pad,沒實做過,不保證效果,仔細看文字說明或許還有其它應用方式。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
左右聲道只取其中一邊就是了....

网友:
不知你述求.是外部輸入訊號改成單音或是從機器內部修改.又外部訊號來源是何種機器?

楼主:
自問自答

剛剛找到的,應該可以用,提供各位參考

http://library.rane.com/note109.html

网友:
恕小弟愚昧的做法
訊號源L+R接在一起,即是單音輸出~

网友:
透過串聯電組相連接才是正確方式。就像混音器的內部線路,或是 OP Amp. 的加法器一樣。
因為你有時不知前一級的輸出結構與輸出能力,透過電阻的緩衝來減少異常情況。
例如你的前一級是直流交連結構有很微小的 DC 成分,你將兩聲道的輸出直接短路以取得 Mono 信號,這時此放大電路可能就會工作異常了。

网友:
L+R兩聲道輸出各串一電容....後並聯...
就能解決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