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不過電不啟動疑問?

楼主(2012-07-03):
最近遇到超多台液晶螢幕,都是電源機板二次側有電,但卻無法啟動螢幕﹝有一台5v輸出變3.x V﹞,電源燈連亮都沒亮,最後都逼不得已轉送別人維修,請問各位大大,二次側有電,但卻無法啟動有哪些問題啊?﹝ad板上穩壓ic都測過正常﹞

网友A:
OSD按鍵故障
AD電路異常
程序異常

网友B:
如果是同一個型號!!建議去買一片PI板...這樣縮小問題!!
如果不想買那PI電容都換看看!!你有每一顆拔下來量測嗎??
一次側有155V~~也有可能PWM IC NG~~
所以不花太多時間就買一片良品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同一個型號!!建議去買一片PI板...這樣縮小問題!!
如果不想買那PI電容都換看看!!你有每一顆拔下來量測 ...

有很多機種,奇美  瀚宇  華碩  沒辦法每種都買,電容沒有每一顆拔下來測試,按鍵有測試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按鍵故障
AD電路異常
程序異常

狼大好像住高雄,如果價錢談的ok送去你那修也不賴

网友:
有時候會讓我想到那個火災現場,記者訪問老杯杯的廣告,
老杯杯說:香咖麻去洗妹安那造...
這句話很好笑..可以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