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lc與單晶片

楼主(2012-07-03):
請教各位先進 plc與單晶片 運用在自動控制上的差異性以及其優劣
另再請教 ARDUINO 可運用在自動控制上嗎 在網路上看到的大多是
互動式的創作 如自走車之類的

网友:
PLC 的周邊裝置都是模組化,如A/D,D/A,通訊網路,顯示介. 一般用在工廠自動化.體積也較為龐大.
單晶片有些會內建A/D, 需要擴充時才加一些周邊IC. 體積較小.需做電路板.
只要是可程式控制的東西都可運用在自動控制上,看如何設計而已.

网友:
PLC與單晶片都可以運用在自動控制上,但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PLC是模組化的成品,可依需求選用搭配組件,程式設定也比較簡單,
可視之為自動控制專用電腦,其實PLC內部也是用單晶片做的。
而單晶片就只是IC而已,要自己設計電路、寫程式......

PLC成本較高限制大,單晶片成本很低很有彈性,生產數量少時PLC較划算,
產量大時單晶片較適合。

就如同電風扇遙控、定時、風速控制,用PLC一樣做得到,但PLC成本比可能比風扇貴好幾倍,
用單晶片可能1~200元就解決了,雖然初期要投入較大的設計費用,但長期攤下來還是便宜很多,
況且體積也無法容許使用PLC,其他家電如冰箱、微波爐也是一樣的情況。

若是取代傳統配電盤的機器設備,PLC則比單晶片更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