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晶片的問題

楼主(2012-07-04):
目前小弟想要學組合言
   但目前電腦是win 7  要用什麼軟體去寫????
如何編譯    產生hex

                             好亂喔

网友:
建議,先使用這一套免費的ASEM-51官方說明文件
從DOS介面開始學起,
如果是使用C語言的話,還有SDCC,也是免費的,
進階一點的使用者,可以參考,我發的這一篇,
學習單片機的進階工具:MCU 8051 IDE

楼主:
感謝大大回答 但小弟的電腦是64位元的 怎麼辦阿???
小弟也有買一本  文魁出版 單晶片8051實作入門
但霧煞煞   小弟會用一點c 語言寫 電轉組合卻連入門都不會

网友:
一般用KEIL在WIN7上也沒太大問題,
加上C或組語都能用,免費的軟體在2K內也沒什麼問題
多試幾種軟體看那種比較順手
組語其實本科系的應該都是簡單的東西,
只要去動手試試比較實際,C或組語其實都差不多的

网友:
ASEM,win7也能用啊!
請看這裡
還有,ASEM的說明文件也寫的很清楚啊!
我這個大外行,都能看懂一二,
先讀讀吧!

网友A:
我用XP之下的DOS模式以PE2來編輯組合語言,夠古老吧?
使用慣了倒是很順手......

网友:
先決定要學哪種單晶片,自然就能找到可用的編輯器.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小弟部是本科系   不知道有沒有推薦線上影片檔阿

                    幹謝各位耐心指教

网友(2012-08-10):
引用 网友A:
我用XP之下的DOS模式以PE2來編輯組合語言,夠古老吧?
使用慣了倒是很順手...... ...

哈,大大真強!!看來也是5、6年級生吧,也1定用debug編輯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