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38D 無訊號輸入

楼主(2012-07-04):
請教各位大大
在下有一個CMV 938D的螢幕,原本問題是水波紋但開著過段時間就會好,在下把P-I板的12V和5V的電容皆換過後,水波紋是看不到了,但變成「無訊號輸入」,請教一下,還有哪裡可能會有問題??
另,在下量了AD板上,有一顆U4的無電壓輸入,但Q15的CE腳有電壓,只有B腳沒電壓,這是原因嗎??要換Q15還是U4,不好意思,手邊沒相機,只有文字描述,請見諒。

网友:
可能要先釐清背光友吳開啟,貨AD板上問題

楼主:
hone_win 您好.
背光有開起,因為出現「無訊號輸入」時,背光是亮起的,開關為綠燈,然後亮個5秒,背光暗掉,開關變紅燈(橘燈),無畫面。

网友A:
訊號源(VGA)有插嗎?或是接頭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號源(VGA)有插嗎?或是接頭鬆了呢?

henrylu500您好,
是有接好的,謝謝。

网友B:
焊接時有動到AD板相關嗎?

网友C:
我猜測你應該電源PI 板.還未處理好.再仔細檢查一下焊點.然後送電量測一下12V跟5V有沒有出來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時有動到AD板相關嗎?

Hi, 狼大:
目前沒動到AD版,只有量測U4時,發現無電壓輸入,所以也無電壓輸出,Q16的AP2305GN的D腳無電壓輸出給U16,請問這是造成無訊號輸入的原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測你應該電源PI 板.還未處理好.再仔細檢查一下焊點.然後送電量測一下12V跟5V有沒有出來再說. ...

Hi, logcth:
電源P-I版的輸出電壓12V跟5v都有輸出,謝謝。

网友D:
樓主您好……

個人意見…
1  請確認 "訊號線" 是良品 (可否另外再拿一條來測試) 。
2  請確認 "訊號線二端連接處"(電腦及顯示器)都已正確連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您好……

個人意見…

Hi, su_fei:
確認訊號線為良品且正確連接,有拿其他良品訊號線做過測試,另訊琥線有防呆,所以都有正確連接,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Hi, su_fei:
確認訊號線為良品且正確連接,有拿其他良品訊號線做過測試,另訊琥線有防呆,所以都有正確連 ...

樓主您好 ……

小弟多言一問…
因為您的機型是 cmv 938d 有dvi及vga 二個接頭,
請問您的顯示器目前的輸入訊號選擇…是dvi 還是vga ?

网友E:
有看見.顯示"無訊號輸入"...先檢查你的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您好 ……

小弟多言一問…

Hi, su_fei:
請問一下該如何選擇dvi or vga??因為我是用Notebook直接切換的,Notebook切換是沒問題的,有用別台螢幕試過,請告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看見.顯示"無訊號輸入"...先檢查你的主機.

Hi, zf5881:
我是用Notebook做螢幕切換,有拿別台螢幕試過,切換是沒問題的,謝謝。

网友F:
搞到現在也該送圖上來了???

不然看看有誰能神遊去救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到現在也該送圖上來了???

不然看看有誰能神遊去救一下

Hi, eson0724:
真是不好意思,在下沒有照相機可以拍照,謝謝。

网友:
還沒有結果不辨回答謝謝

楼主:
感謝各位回帖及看帖的大大,螢幕事件已經解決。
原因是因為我的電腦主機解析度的關係。
來龍去脈是這樣的,我幫忙修的是我哥的螢幕,而我哥當初螢幕解析度調太高,而我的NOTEBOOK太舊,無法達到我哥當初調整的螢幕解析度,所以才會一直無訊號輸出,我哥跟我住在不同地方,所以到今天7/7才想出可能是這樣,我哥就把螢幕拿回去試,果然可以了。再次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恭喜最後有處理好

网友:
大家忙了一陣,原來是設定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提醒,愈基本的愈容易疏忽。

网友:
還好,沒有再專研螢幕問題,恭喜解決了!:)

网友:
幸好是只有解析度的問題,往往都乎略了這種小問題

楼主:
再次感謝各位板大的幫忙,近期又修好了一台螢幕,還好都是電容問題,更換即可,謝謝。

网友:
通常解析度不支援會顯示超出範圍
沒想到也會出現無信號待機的狀況
感謝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