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三用電表ST&T 605 電池終於壽終正寢

楼主(2012-07-04):
這台三用電表,買來到現在應該超過十年了,中間一大段時間很少使用
這1~2年才拿出來用,後來買了新電表後,這台就又被當成備用機
中間一直在懷疑,怎麼都不用換電池???
前天終於沒辦法使用了,放置一段時間再開,顯示後馬上消失,很明顯的電池沒電啦

拆開一看,什麼,是金頂的,而且是屁股已經爆開很久了,竟然還能一直工作到前天

背面電路板

正面轉盤跟前蓋,前蓋上白白的那個是電池漏液乾掉的結晶物

看這個磨損度,我果然很少在用啊

這篇的主角是金頂電池,莫名的耐用?

网友:
金 X 電池是很耐用啊 !!!
不過它也一點一滴的在侵蝕你的電器產品!!
等你發現沒電不能使用時 , 大概是你的電器產品被侵蝕壞的時候 !!
所以一般耗電小的電器 , 為什麼會被禁止使用這類電池的原因之一 !!

网友:
這一牌的電池,不論是那一種規格,已經被我全部列為拒絕往來。。。。

网友:
耗電量不大的話, 最好勿用金X, 不然一定會漏液.

网友:
我有段時間也全都改用這個牌的,夠力嘛.
後來發現電池接點都被腐蝕了,原來有許多的設備不需用這麼大電流的.

它當然有存在的必要啦,像馬達用它就很有力,很快就用完的,當然沒機會漏液.
一般低耗電的,現在就隨意買了.

网友:
鹼性電池似乎都有漏液的危險性,不過金頂是10顆8顆都這樣,國際牌和勁量鹼性也會有漏的機會只是小很多,不過三用電表似乎不用需要用到鹼性電池。

网友:
3用電表雖然耗電量不多...
不過我都常常忘了關...
有時過一個月才再看到時已經顯示低電壓了...
所以一般的碳鋅電池都撐不久...
鹼性電池還可以再撐個幾個月不關...

网友A:
看來很多先進都遇到漏液腐蝕的情形!!

可是我用金頭的電池,還沒發生漏液狀況說!!

网友B:
我老爸的第一個三用錶,日本製的,

高阻檔還是用22.5V的乾電池,

用了30多年,

不是用壞的,是摔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爸的第一個三用錶,日本製的,

高阻檔還是用22.5V的乾電池,

好奇特的乾電池   2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很多先進都遇到漏液腐蝕的情形!!

可是我用金頭的電池,還沒發生漏液狀況說!!   ...

您用的一定是山寨版金頭電池啦

請認明,會自動爆漿,不同批號不能混用的才是正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奇特的乾電池   22.5V

那顆22.5v的電池用了20多年還有電,

以前還買得到,

現在都看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顆22.5v的電池用了20多年還有電,

以前還買得到,

真有三用電錶吃 22.5 v 的 !!

好想看一下 奇異的電池 跟 電錶哦 !!!

可否 PO 圖讓大家開個眼界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有三用電錶吃 22.5 v 的 !!

好想看一下 奇異的電池 跟 電錶哦 !!!

屍體不知還在不在,

我找找看,

22.5V電池像9V電池,

正負極在前後兩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屍體不知還在不在,

我找找看,

那真是古董哦 !!!

我只看過用 12v 的三用電錶 !!

而且也沒看過 22.5v 的電池 !!

真想看一下 !!!

网友:
難道是13顆1.5串聯?
我也好想看看

网友:
我說錯了...15個才對>.<

网友D:
這種算積層電池,內部是由許多小電池串聯起來的,因為內部還有獨立小包裝所以不容易看到漏液現象。
就像遙控器用的 12 伏電池將它拆開就是 8 顆小型鈕扣電池,彼此間只靠接觸而沒有焊接所以內阻很大,剛好能作為限制過大的瞬間電流。
所以如果手邊一時沒有積層電池,就能夠靠鈕扣電池與膠帶臨時自製一顆。

22.5伏的電池長這個樣:
以前的指針三用電錶因為表頭靈敏度不夠大所以得靠這種高壓電池才能量到大電阻檔。

更早之前的可攜式電子裝置(如無線電對講機)因為還沒發明電晶體只能靠小型的真空管來建造,真空管需要燈絲電壓與屏級高壓,所以就會出現好幾十伏的多組電壓超大型電池。

最有名的韓戰時代的手持式無線對講機(AN/PRC-6)長這個樣,常常在戰爭片中可以看到。

內部用的真空管長這樣,也有人稱為太空電子管,因為他是為了航太的需求所研發出來的,能夠抗幾十G。

此對講機的電池需求是這樣的,超麻煩的。

這型對講機以前我有一對就是缺少電池,這種電池早就停產,就算能拿到最後一批的新電池幾十年存放下來也早就沒電。

所以得自己製作電池才能讓這類老機動作。以前的確手作了兩組充電電池,而現在這充電電池也壞了。
現在新的方法比較簡單,就是 DC to DC 昇降壓廻路既簡單又高效率,有空再翻出來玩。

需要的電壓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算積層電池,內部是由許多小電池串聯起來的,因為內部還有獨立小包裝所以不容易看到漏液現象。
就像遙 ...

真是大開眼界 ~~~ 22.5v 長的跟 9v 的一樣 ???

最下方的電池 !!長的 像  TNT 炸藥 !!!

長方形的這麼大一個 !!!!

网友:
哇~開眼界了

還都是大廠做的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算積層電池,內部是由許多小電池串聯起來的,因為內部還有獨立小包裝所以不容易看到漏液現象。
就像遙 ...

kenneth大大您好!!

我有一台1969年的 HIOKI OL-64D 三用電表大概就是要用這種22.5伏的電池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37406-1-1.html
之前打開電表時 有一個空缺沒裝電池以為是裝3號電池(兩端各有一個接點!!)
但是從空間大小看起來像9v方型電池,可是接點又不像??
上網查到線路圖,才知到要裝22.5伏的電池,專門用在測量10k歐姆檔(效益不大...就放棄找電池了)
這種電池的大小應該和目前的9v方型電池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