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DLINK-DGS-1024D HUB 維修

楼主(2012-07-04):
故障狀況:上電沒反應有高頻聲

初步判斷:電源故障

先拆開

沒發現有明顯故障零件,上電從電源版上發出高頻聲

通常高頻聲是從變壓器附近發出,原因是電容故障失效

來看一下圖!!

銘牌

HUB主板

電源版

測量電源輸出

額定電源輸出要有+12V 3.3A

只剩下7V多

初步判斷故障部分的元件,拆下來測量

47u/50V  電容 容值下降,剩下28u

更換後

電壓輸出恢復正常,高頻聲消失,完修!!

上電測試!!

有電源燈了

接上網路線,有過

順道把其他電容一起換掉

那科大電容為100u/450V

測量容值也只剩下 89u,順道換下!!

謝謝,請指教!!

网友A:
這台.....不便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不便宜喔

這台不是我的,是公司另一部門在使用的!!

网友B:
企業級設備阿~~~去跟老闆討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企業級設備阿~~~去跟老闆討賞吧

不被殺頭就不錯了!!  討賞..............

討到排頭!!  划不來!!

楼主:
手頭還有2台 ZyXEL ES-116P

故障狀況:無封包傳遞

這種我就不知道問題是出在哪了????  懷疑 RTL8316C 故障???

网友:
多謝~~~又學到電容的維修

网友:
這台的通病就是電容囉!
還好大大有順便把其他的電容給換掉,
不然過沒多久就又會掛點了!
恭喜大大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