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該如何測試示波器功能正常?

楼主(2012-07-04):
因工作需要需購入示波器~在拍賣上看上一台2手品

但本人尚不懂其工作原裡~賣家也不懂~僅知道能過電有畫面

想當場測試機器~請達人提供該攜帶那些物品能現場測試示波器功能

(最好是生活上常見的物品)

請達人幫忙解答 THANK

网友:
你可以把賣家的連結貼上來,大家會幫你看看。
其實買示波器從賣家的價錢及敘述內容就可以大約窺見一二,如果價錢極低,或賣家表示外行或說好壞不知,那大部份就是壞的(或需要整修),如果他敢保證某段時間,這比較有可能是好的。
測試示波器帶東西去不見得有用,帶會使用示波器的人去才有用,因為會使用示波器的人在操作示波器時就會知道示波器有沒有故障。

网友A:
我這台示波器今天才剛修好順便做個測試!!

本來不想讓它這麼早亮相的......................  獻醜啦!!

在賣家那要做測試很簡單

首先準備一條單心線,

把單心線的一端接在示波器的CAL端

CAL是示波器內部提供的測試信號

這台SAMPO SS-2120 提供1KHZ 0.2Vp-p 的信號

調整COUPLING在AC位置、SOURCE在CHOP位置、VERTICAL MODE在DUAL位置

再將單心線的另一端對折壓實

插入CH1端

將TIME/DIV調整到0.5mS位置,CH1的VOLTS/DIV調整到0.1mV

觀測到的波形

1KHZ信號在示波器橫向X軸顯示一個週期波形為螢幕上的2格

0.2Vp-p電壓在示波器縱向Y軸顯示一個週期波形為螢幕上的2格

此訊號的測量是正確的波形,也表示示波器的準確度是OK的!!

再將單心線轉插入CH2位置

觀測到的波形

CH2的旋鈕調整到與CH1相同位置

觀測到波寬與CH1測試的波寬相等,表示測得的信號準確度相同

但是CH2測得的波高與CH1測得的波高不同,短少了2小格

這表示CH2測量電壓的準確度不夠了,需要再重新調整或是檢查是否有故障的零件導致測量失準!!

希望有幫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這台示波器今天才剛修好順便做個測試!!

本來不想讓它這麼早亮相的......................  獻醜啦!!  :s ...

這樣測試只是賣家說的有過電+有波型,其它還是一概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測試只是賣家說的有過電+有波型,其它還是一概不知。

我的程度,在克難方式下只會這樣測試!!

WISH大!!  發一篇教學指導一下吧!!.........

楼主:
先謝2位達人解答~小弟週遭朋友都沒有從事電子相關業 Orz ~ "烙"人去測機不可行啊~

附上連結~請先進幫看看

自取地點在台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14214574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6143267442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2位達人解答~小弟週遭朋友都沒有從事電子相關業 Orz ~ "烙"人去測機不可行啊~

附上連結~請先進幫看看

hardman大!!
您找的這2款,都是不知好壞,倒不如找功能正常的!!
提供給您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4389773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52087677

网友C:
露天拍賣
這款不錯哦~
有W大和學姐加持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露天拍賣
這款不錯哦~
有W大和學姐加持過的~

我也有一台,不過這台我不想賣,因為我花很多心血在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