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AT的輔助電源

楼主(2012-07-05):
請教大大, 舊AT的輔助電源在插電瞬間, PWM IC 的VCC是那裡來.

网友:
由這兩個330K 電阻 負責初次起動 功率晶體

另外AT POWER 當年   這兩個100K~330K 電阻  是故障率較高的類型
遇上 這種電阻OPEN 時(多數是1/4W~ 1/2W 碳膜)  請直接 換成1W 金屬皮膜

网友:
初接電AC時 只有AC整流後之濾波電容有電
PWM IC 之VCC 必須來自+12V整流二極體
然而 PWM 未獲得+12V前是無法驅動功率晶體 因此整個系統是不能啟動

所以靠2# 中紅圈之330K電阻 驅動功率晶體 > 變壓器 > +12V整流二極體
然後 PWM IC 之VCC 獲得供電 > PWM 穩壓... 整個系統正式運作

楼主:
目前手邊的舊AT (可測得DC 300V , IC VDD 是0 ), PCB已燒黑, 尤其是功率晶體下方+小變壓器下方+PWM IC 邊幾個電阻. 估計可能是某原因使 功率晶體 同時導通引起大電流,無名火一路向前挺進留下痕跡. 感謝您的指導,今天利用時間試試.

楼主:
現在的AT Power已可正常工作(負載用CD ROM), 但是在重(冷)開機下10次有1~2次沒輸出(風扇不轉), 300V有, PWM IC VDD 約9V, IC #4 為5V(問題所在), 第4pin 接上SCR (因該被觸發了), Gate 與 -5v 及 +5v 的波動有關(問題已不知道怎樣解了)...  想用示波器看信號, 可以直接量測嗎(曾經探棒地線接上IC #7 出現小火花...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的AT Power已可正常工作(負載用CD ROM), 但是在重(冷)開機下10次有1~2次沒輸出(風扇不轉), 300V有, PWM ...

示波器的電源請先經過一顆"隔離變壓器"

楼主:
感謝您熱心的指導...(((肛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