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batron PX915PC Pro-G 主機板燒了

楼主(2012-07-05):
Albatron PX915PC Pro-G 主機板燒了

前日中午,電腦突然斷電,再也開不起來了,
主機板上紅LED仍然會亮,但無法開機,
趕快先拆電源檢查,
爆了3顆電容,先換掉後電源正常了,
接上主機板,主機板卻冒煙了,

主機板

主機板

零件編號燒毀看不清楚了,
請大哥哥幫忙查一下是什麼零件好嗎??
燒毀部分是什麼電源啊??

高雄地區有修主機板的大大嗎??

這一台是我用過最高級的電腦了,
希望能修好啊!!
現在先翻出一塊舊機板先用著.

网友A:
看板的走向那顆是應該是北橋的供電MOS!!

旁邊應該會有相同的晶體,通常這顆燒成這樣

橋應該也會一起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的走向那顆是應該是北橋的供電MOS!!

旁邊應該會有相同的晶體,通常這顆燒成這樣

橋應該也會一起掛的!!

如果橋也會掛了
就沒有修理的價值了??

如果要找功能相似的二手中古板子
大大建議什麼板子較合適??

网友:
換新的零件要在查查這個正12v有沒有其它短短路了不然會在冒煙~

楼主:
我是菜鳥,主機板我可沒辦法啊!!

高雄有專修主機板的大哥嗎??

网友:
你以為修這玩意很便宜?

夠你去找中古G41主機板囉..

网友B:
拿去抵價換一片2手良品~比較划算~
要不就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去抵價換一片2手良品~比較划算~
要不就自己修~

抵價換一片2手良品??

這個燒毀的板子能抵多少錢啊??

哪個板子較好呢??
2手良品價位多少啊??

网友:
理論上附近找一下應該可以找到同型號的mos........915系列的,建議你換掉吧,只能支援擬雙核........我就好像還有一張 技嘉915的,要的話可以pm我.......

网友A:
回收場找也許會有正常的板子??  重點是價格低廉??

自己修理比較快啦!!   只要確認橋沒有死,復活機會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場找也許會有正常的板子??  重點是價格低廉??

自己修理比較快啦!!   只要確認橋沒有死,復活 ...

回收場好像都有專人在收廢主機,
找不到什麼好的板子.

自己修理???
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吧 !!
等我修練到一甲子功力,就可以自己修了!!!

這個牌子型號的主機板好像很少人用,
網路上都找不到資料,零件編號,線路圖???

网友A:
我的電腦都是回收場貨,怎會沒好東西呢???

我已經搞了10多部775或AMD X2的主機,記憶體最少都有1G至2G,

有些已運作1年多了,.............

只要慢慢找,慢慢整理修復,不怕沒東西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電腦都是回收場貨,怎會沒好東西呢???

我已經搞了10多部775或AMD X2的主機,記憶體最少都有1G ...

現在暫時用一台舊電腦撐著,
賽揚2.8G,1G RAM的,
只有上網就會拖慢,
沒時間慢慢找啦!!

如果有適合的二手板子,
還是先買一塊來用吧!!

希望能支援DDR2到4G 的板子!!
原來使用2.5G RAM.

网友C(2012-08-11):
引用 网友A:
我的電腦都是回收場貨,怎會沒好東西呢???

我已經搞了10多部775或AMD X2的主機,記憶體最少都有1G ...

回收場都願意賣嗎
我去兩家都不賣我
好奇怪
不知什麼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板的走向那顆是應該是北橋的供電MOS!!

旁邊應該會有相同的晶體,通常這顆燒成這樣

請問一下,若是供電給cpu的mos燒了,那cpu也一起帶走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若是供電給cpu的mos燒了,那cpu也一起帶走囉?

不一定ㄝ!!

要實測過才會知道有無影響,但是會連帶到CPU的狀況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若是供電給cpu的mos燒了,那cpu也一起帶走囉?

CPU很耐命,MOS不容易帶它走的啦!:)

网友:
謝謝,因為我只有一組am2的電腦,主機板壞了,所以無法確認cpu有沒有跟著一起走

楼主:
今天再把它拿出來修修看,

機板上有6組SW-POWER,

CPU旁3組是一樣的FET,

7030BL和06N03 一對,

有3組,

13N03兩個一組,有兩組,

燒毀的是D1703 和AP1XXX 一組,

有誰可以幫我查一下這組FET的編號嗎??

或是可以代用的編號??

謝謝啦!!!

网友:
FROM

http://www.it.com.cn/f/diy/0411/26/52271_1.htm

主板的三相供电模块        PX915P Pro的供电模块电气性能更好
(點上方圖放大)

APM2095P

网友E:
這塊版我有 可以先拆mos給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塊版我有 可以先拆mos給你用

感恩啊!!

請幫我看看這兩個MOS的編號,
MOS或許還可以替換,
怕橋片也燒毀救不好修了!!

你的版子是好的嗎??

网友:
Albatron PX915PC Pro  mos APM2095P d170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收場都願意賣嗎
我去兩家都不賣我
好奇怪

那代表已經有賣熟客的默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