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葉-100 cc jog 化油器版

楼主(2012-07-05):
請問大大們,先前買的二手機車
1.騎沒多久發現冷車上坡無力,油門摧到底,會爬不上去,引擎轉速也拉低
2.近幾天又覺得一般道路上,靜止時起步也無力

請問這是曲軸、普利組、還是油路或其他問題

沒拍照,我不敢拆,想問一下騎去機車行比較不會被換了沒改善。
謝謝各位大大n_109|

网友A:
D大來台中 小弟免費幫你檢查 在泡茶請你喝n_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大來台中 小弟免費幫你檢查 在泡茶請你喝

技大~~
我怕我的小噗噗騎不到台中n_075|

网友B:
由樓主您的敘述,請問您各項濾網濾心多久沒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技大~~
我怕我的小噗噗騎不到台中

沒關係!!
你慢慢騎,
茶可以慢慢泡,
等你來啊!!!
我的小噗噗也想一起去!!

网友D:
輪胎的氣壓夠飽嗎?
自身的經驗來說,飽不飽差很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樓主您的敘述,請問您各項濾網濾心多久沒換了

changold2大,今年剛買二手,空氣濾芯我有拆起來看,賣家沒換新,我看沒有卡很多灰塵,火星塞到敢覺很舊了,火星塞會這樣嗎?
對了,冷車也很不好發動,要加些油門才好發動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輪胎的氣壓夠飽嗎?
自身的經驗來說,飽不飽差很大喔.

IKURA大氣壓有飽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關係!!
你慢慢騎,
茶可以慢慢泡,

哇勒~~怕我騎到時,腰桿子打不直了n_097|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大,今年剛買二手,空氣濾芯我有拆起來看,賣家沒換新,我看沒有卡很多灰塵,火星塞到敢覺很舊 ...

建議您汽油濾心換新,阻風門拆下檢查,各負壓管檢查是否破裂脫落,這3項都正常的話就要拆化油器清洗並且檢查點火系統,工程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您汽油濾心換新,阻風門拆下檢查,各負壓管檢查是否破裂脫落,這3項都正常的話就要拆化油器清洗並且 ...

changold2大,謝謝您~~
我可能沒這功力。改天找車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大,謝謝您~~
我可能沒這功力。改天找車行吧

以在下個人的經驗來說,化油器這種機械結構的東西的拆裝保養其實與修理電器產品差不多.記住位置順序不要裝錯就差不多了.而且機械的東西大部分都是可以看到摸到的,比起電路需要用到儀表才能看到來說簡單多了.
DAVE大不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在下個人的經驗來說,化油器這種機械結構的東西的拆裝保養其實與修理電器產品差不多.記住位置順序不要裝 ...

我也很想動手玩,站上又有好多大大這麼強,弄不好還可以請教,但我住公寓,拆了機車零件被丟事小在買就有,但檔住他人的路,可就不好玩了,很怕上頭條

网友E:
會不會排氣氣管阻塞

网友F:
只能說範圍很廣....傳動系統故障也會這樣啊(比方碗公打滑)

要拆開檢查才能逐一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排氣氣管阻塞

+1.
在下有遇過排氣管阻塞,症狀是催油門就熄火.
當時車子停在花圃附近,也是夏天.是被泥蜂築巢了...

网友B:
由於樓主您已經騎一段時日才出現症狀,而且症狀明顯指向引擎出力不足以負荷操作需要,原則上小弟會傾向引擎系統優先檢查,確定引擎沒事再檢查傳動

簡單的初步檢查先考慮是否有吃不到油或吸不到氣的問題,再來就是點火系統

如果上述檢查都過關(包含碗公),樓主您就要考慮汽門或活塞漏氣的可能了,這條花下來絕對不便宜,但是以目前中古車貴到離譜的行情,您可能要衡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能說範圍很廣....傳動系統故障也會這樣啊(比方碗公打滑)

要拆開檢查才能逐一排除... ...

碗公打滑應該不會掉轉速,而是轉速猛上車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於樓主您已經騎一段時日才出現症狀,而且症狀明顯指向引擎出力不足以負荷操作需要,原則上小弟會傾向引擎 ...

changold2大謝謝您~~
我先依您所說自行更換,空氣濾清及火心塞試試。
再請教您一下,
1.如龍頭軸承有磨損自行更換的話,需要特殊工具嗎?
2.前避震器好更換嗎?(有碟煞)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大謝謝您~~
我先依您所說自行更換,空氣濾清及火心塞試試。
再請教您一下,

1.如龍頭軸承有磨損自行更換的話,需要特殊工具嗎?
不一定,有的需要C型板手,沒有的話可以用鋼衝頭跟鐵槌配合代替,不過記的控制手勁,以免敲壞螺帽

2.前避震器好更換嗎?(有碟煞)
整隻的很好換,拆下前輪跟碟煞分邦(看拆哪一隻)後,拆下三角台跟前避震器的固定螺絲,前避震器就下來了
如果樓主您要修前避震器,可以上GOOGLE搜尋前避震器換油,也能找到很多教學

小弟幫您找找JOG100的零件手冊,應該不難找

网友:
清洗勁戰車系化油器之細部分解說明圖解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45855-1-1.html

网友:
樓主您抓抓看

各種機車維修手冊大集合

光陽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1884.html

鈴木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34748.html

SYM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176.html
2.高手/心情 125合輯修護手冊.pdf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203.html
3.三陽RS21(Attila EFi 150).pdf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190.html
http://w14.easy-share.com/1700142186.html
5.XPRO RV180(LA18W)零件目錄.pdf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155.html
6.XPRO 150(LA15W)零件目錄.pdf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1906.html
7.RV150/180維修手冊.pdf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160.html

YMT
4CW-28197-00服務手冊高畫質版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3337.html
http://w14.easy-share.com/1700161281.html

http://w14.easy-share.com/1700142277.html

http://w14.easy-share.com/1700142299.html

http://w14.easy-share.com/1700142327.html

BREEZ勁風光125(1B61版).PDF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409.html

BREEZDX勁風光DX125(3C91版).PDF
http://w14.easy-share.com/1700142346.html

VINO125(5YR3).PDF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430.html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586.html

SVMAX(5NW3).PDF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475.html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513.html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519.html

Jog SWEET1005WC1.PDF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3017.html

Jog super fore SF1255HK1.PDF
http://w13.easy-share.com/1700142912.html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3086.html

http://w14.easy-share.com/1700142787.html

http://w13.easy-share.com/1700143092.html

yamaha sr150 service book服務手冊.rar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2226.html

yamaha sr150 parts list零件目錄.rar
http://w14.easy-share.com/1700142239.html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3202.html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3159.html

http://w15.easy-share.com/1700143174.html

网友:
哇一些都被刪除了..

网友G:
該不會是....化油器副壓膜破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該不會是....化油器副壓膜破掉

a93481425大,這也有可能,謝謝您,我會一併請教機車行老板,感恩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a93481425大,這也有可能,謝謝您,我會一併請教機車行老板,感恩阿~

不會不會 建議版大若有興趣...拿一支12號的T扳跟一支十字起子
把置物箱拆下....再拿起子把化油器的上蓋打開應該就看的到負壓膜了

网友:
樓主您要的資訊,應該圖中都有
JOG 100維修手冊有64MB,小弟傳不上去

网友:
前輩住哪裡???
里程跑多少了???
通常建議清化油器與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