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太陽能充電器的製作

楼主(2012-07-05):
請問大家一下  我
接太陽能板 二極體 300歐姆左右 LED燈
輸出明明就有6V
可是輸出+了USB  就只有4V左右   根本不能充電  請問是哪裡有問題呢?

如果我直接用太陽能板(6V)輸出  接 MC34063 的升壓電路  電壓反而不會升 降到 1.5V左右

如果是用3.7V的鋰電池  接 MC34063 就有6.2V左右輸出   可是還是不能給USB充電

請問我是哪裡出問題了?

网友:
因為電壓表量出來數值只是假象!! 因為它的負載約1M吧!!意思說它只用到 6微安培,當你要他用18毫安培時候就是負載增加了3000倍...

网友:
電流不足以提供負載 !!!

你的電路沒有接上電容嗎 ???

如果要提昇能力 , 再並聯一組太陽能板上去試試 !!

网友:
你的太陽能板規格是如何的?
太陽能板僅用電錶量測....因為是空載...電壓當然高...

當你接上負載後...電壓變低...那就只能說....你的太陽能板電流量不足...無法供應負載...
唯一的方式就是增加太陽能板數量...或是買更大容量的...
像樓上說的增加電容....是無法改善容量不足的...
電容只能做濾波、順間壓降可以做補償...

楼主:
我懷疑是太陽能板串連所以電流太小 ~ 我現在把太陽能板並聯了 !!!
電流就增加到500mA左右 ~ 就可以充了

我擔心沒有保護裝置 因為我現在單純用升壓IC而已 LTC3426ES6 可是那板子是人家悍好的

我手邊的IC是 輸出5V 400mA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 D1 是多少 是不是一般的 1N5819 ?

网友:
原文....不知道他的 D1 是多少 是不是一般的 1N5819 ?...

DIY時 電壓不高 只需考慮電流的話 直接以手指判別溫度即可
一般只要溫度在手指忍受範圍 的話 基本上二極體就不會過熱鎮亡
再次聲明這是 DIY時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