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雷射列印紙邊緣出現四色線?

楼主(2012-07-05):
大大,

請問彩雷列印紙邊緣出現四色線 , 可能那裡出問題了?
能自己排除這問題嗎?

网友A:
1.碳粉匣或轉印單元有問題
2.碳粉漏碳導致印表機的滾輪有碳粉紙經過就被印上囉~
一般都是這兩個問題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碳粉匣或轉印單元有問題
2.碳粉漏碳導致印表機的滾輪有碳粉紙經過就被印上囉~
一般都是這兩個問題居多 ...

大大,
轉印單元能修嗎?
碳粉漏碳能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轉印單元能修嗎?
碳粉漏碳能修嗎?

轉印單元耗材,漏碳要專用吸塵器吸,一般的不太吸的起來~

楼主:
大大,

請問您,
1. 轉印單元的功能大約是什麼? 碳粉匣因碳粉會用盡, 所以是耗材, 那轉印單元呢?
2. 光鼓呢? 為何它也是耗材呢? 是有什第成份用盡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轉印單元耗材,漏碳要專用吸塵器吸,一般的不太吸的起來~

大大,

請問您,
1. 轉印單元的功能大約是什麼? 碳粉匣因碳粉會用盡, 所以是耗材, 那轉印單元呢?
2. 光鼓呢? 為何它也是耗材呢? 是有什第成份用盡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請問您,

現在印表機便宜所以廠商要從耗材下把錢賺回來
沒有甚麼東西用完全靠晶片控制壽命,其實設定到囉他就鎖起來不讓你用
其實東西還是好的,但不換你就動不了囉

加熱模組 轉印單元 碳粉都是耗材前者都用晶片控制囉

轉印單元如下:全錄c3300dx

一般都是2萬或4萬張,印a4的5%算一張等於印一張全滿a4扣四五張的量囉
廠商越來ooxx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印表機便宜所以廠商要從耗材下把錢賺回來
沒有甚麼東西用完全靠晶片控制壽命,其實設定到囉他就鎖起來 ...

大大,
那晶片計數能把它"歸零重數"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那晶片計數能把它"歸零重數"嗎?

上網收尋你就知到囉~很多副廠不是這麼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網收尋你就知到囉~很多副廠不是這麼幹嗎?

大大,

請問, 有辦法自己破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請問, 有辦法自己破解嗎?

不同的機器不同破解你收尋看看有沒有人分享囉~
基本上個人戶才有想破解~破解除了失去保固也不一定能再用很久

网友B:
這應該是轉印單元的問題,有的轉印單元是用滾筒,有的是用轉印皮帶,
所以要看該機台的構造而定!
不過就我的經驗,會印出四色的話,大多都是轉印滾筒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是轉印單元的問題,有的轉印單元是用滾筒,有的是用轉印皮帶,
所以要看該機台的構造而定!
不過就我 ...

已將轉運單元拿出來了, 是由皮帶帶動一整片光滑膜轉動, 將膜上的碳粉擦拭乾淨能改善問題嗎? 這是消耗品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將轉運單元拿出來了, 是由皮帶帶動一整片光滑膜轉動, 將膜上的碳粉擦拭乾淨能改善問題嗎? 這是消耗品嗎 ...

基本上,雷射印表機的耗材除了機體結構跟電子零件、電路板之外,
都是算消耗品,只要大家比較熟悉的:碳粉、滾筒、轉印單元、加熱單元...等,都是消耗品!
大大您把轉印皮帶上的碳粉擦掉應該效用不大,
因為問題點不在轉印皮帶上,它只是轉印滾筒上面碳粉到紙上而已,
所以大大您的問題應該會是出在滾筒上!
建議大大看看滾筒有沒有刮傷之類的!
給大大參考看看,有什麼問題,再提出來討論!
如果可以的話,PO的圖來看看,這樣會比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雷射印表機的耗材除了機體結構跟電子零件、電路板之外,
都是算消耗品,只要大家比較熟悉的:碳 ...

大大,
謝謝您, 請參考附件圖示, 這是否就是感光滾筒
發現上面有一條擦不掉的印記,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謝謝您, 請參考附件圖示, 這是否就是感光滾筒
發現上面有一條擦不掉的印記,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嗎?

沒錯!就是它了!很明顯的刮傷!
滾筒只要有一點點的刮傷,就不行,
印出來就會有相同的痕跡在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就是它了!很明顯的刮傷!
滾筒只要有一點點的刮傷,就不行,
印出來就會有相同的痕跡在紙上! ...

感謝大大, 終於找到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終於找到原因了

有幫到你的忙就好!
這個滾筒也要花不少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