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印表機失敗 " 無法取得RPC伺服器 "

楼主(2012-07-05):
請問大大,

安裝好幾次印表機的驅動軟體 , 但過程都出現" 無法取得RPC伺服器 "而中斷 , 可能那裡出問題了?

無法取得RPC伺服器

無法取得RPC伺服器

网友:
先隨便新增一台印表機,就選WINDOWS本身有內建的型號就好
看這樣裝不裝得上去,如果連內建的都裝不上,可能是WINDOWS本身有問題了

网友A:
朋友也遇上這樣的問題
求助於我
時間有點久
依稀記得
我的處理方式
1.BIOS 內並列阜模式調整為ECP
2.控制台->系統管理工具->服務
找到RPC調整為已啟動

提供參考,預祝順利

网友(2012-08-09):
這台已經好幾年了,怎會拿到這台來用的?我這邊都還有它的原廠彩色墨水匣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也遇上這樣的問題
求助於我
時間有點久

感謝, 依您的方式解決問題了

网友:
如果只由撥接式固定IP是否可設定遠端網路印表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