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VA1918WM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2-07-05):
各位大大我有一台VA1918WM的LCD,本來是都無畫面,無過電,後來我從之前維修留下來好的P+I版,型號一樣(ILIP-039)換上之樣=力有電也有畫面了,可是有時可能五秒就黑屏了,LCD關掉再開又有畫面了,但不到一秒又黑屏了,在黑屏時用手電筒照可以看到還是有畫面的,請問大大我該往哪個方向去維修
PS-燈管四支都分別測過了都正常
煩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
高壓或燈管故障!!

陳述的故障狀況比較像燈管老化導致電流不平均啟動保護電路!!

网友:
已解決,能否發表一下處理過程呢???

楼主:
結果是燈管老化,兩頭變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是燈管老化,兩頭變色了

是我幸運說中的嗎??

楼主:
哈哈沒錯,昨天試了好久都找不到原因,一氣之下就拆了燈管看看,頭變黑了,還有發現高壓線有破皮。

网友:
謝謝指教看後增加不少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