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ravelMate 3202 螢幕故障

楼主(2012-07-06):
老媽的TM3202螢幕突然有雪花
時好時壞,壞的時間居多
請問各位高手這是甚麼問題呢?謝謝~

网友:
顯示晶片的問題

网友:
顯卡晶片,如果是外插的比較好處理,直接換掉!!

如果是內建式的,可以先換系統記憶體看看!!

如果記憶體更換無效,要做BGA了??

网友:
ATI顯示晶片故障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
上次筆電無法全拆 好像卡在讀卡機的位置
要GBA? 看來還是得找高手修理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
上次筆電無法全拆 好像卡在讀卡機的位置
要GBA? 看來還是得找高手修理了 >, ...

如果不是獨顯的機種

先換系統記憶體看看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