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W2234S顯示異常[完修]

楼主(2012-07-06):
這台故障的LG W2234S 22吋寬螢幕,原本打算修好後,替代面板逐漸老化的PolyView V293,誰知事與願違
不但沒修好,還越修越糟糕~~最初的故障是接上電源後,電源燈就"一長閃,一短閃",背光不亮,也無畫面~
谷歌搜尋到通病為韌體故障

拆開來看看,內部還真簡單...小小一塊驅動板~

面板型號

面板規格書

網拍買已燒好的MX25L1005換上,有畫面了,沒訊號時也出現待機橘燈..看來似乎正常了~本想開著久一點
時間測試看看....豈知!半小時不到全走樣了~~

傻眼~~畫面變這樣????????

1117電壓輸出看來正常,但那顆驅動ic-TSUMU18ER-LF在發燙!!!

換掉發燒的TSUMU18ER-LF來換,仍舊無解...

在此...想請教Pigoo網的先進們,有沒有公版驅動能代用的!?不想再搞這片難處理的驅動板,謝謝!!

网友:
面板是LVDS規格的

用一般公版LVDS 8BIT的都能用,不過購買前程序部分要請賣家先幫你燒好

安裝前要注意面板的訊號線配置,

祝你改裝成功!!

网友:
一般把A/D上的電容全換,2顆3端穩壓IC補銲,TSUMU18ER-LF就不會再發燙了。
OSD亂碼-->把24C16換掉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
LGW2234S顯示器通病:
在使用過程中出現,無顯示,顯示LG死機,電源正常,指示燈不亮,不開機等故障。可以通過換1M記憶體晶片,8腳貼片封裝,已寫好V1.3穩定版程式來解決。

楼主:
先感謝先進們的指點...狀況有改善了~~

兩個1117已補焊(焊得不是很漂亮~)..原24C02手上沒有,先用24C16頂用

進入作業系統~~

在Windows桌面下,很意外的出現一些斑塊..原因??不知..有嘗試輕壓tcon軟排,但螢幕沒反應..

進入線上遊戲卻不會~~!?這..不知該怎解釋???

螢幕仍在燒機中,還未裝殼...

楼主:
經過今天下午連番換電容與重覆測試,終於完修了...

結果是~~連接顯卡與螢幕的那條D-Sub 15pin公對公訊號線不良...
果真是~~便宜沒好貨

再次感謝Pigoo眾神們的協助~

网友A:
板大  請問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2234 原本是熱機20分鐘之後 畫面變不見 但是 燈號也亮藍燈 關機 再開就會恢復畫面  20分鐘之後  又一樣..努力拆掉外殼 換掉高壓上面所有的電容..上機測試 竟然燒了PWNIC(LD75XX 燒掉看不見編號) 我的焊接技術還可以接受..但是 不解的是 拆PI時有被450U/150V電到 這樣會影響嗎??? 可以幫我看看這IC規格嗎 網路想買替代來試看看    拍賣都很少這PI板...[是太貴了  還要寄回舊版]  感謝.
剛剛看到圖上的保固標籤...客戶也是這家買的 用一年就亮點.過一年之後 回原廠換過高壓.第三年就問題一樣..過保LCD的LG 真是算到剛剛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大  請問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2234 原本是熱機20分鐘之後 畫面變不見 但是 燈號也亮藍燈 關機 再開就會恢復 ...

LD7522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w2234

网友:
帥喔!!  恭喜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  請問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2234 原本是熱機20分鐘之後 畫面變不見 但是 燈號也亮藍燈 關機 再開就會恢復 ...

修這LCD時,因為拆拆裝裝的緣故,也被那顆150uf/450V的大龍砲還沒放完電的狀態下,被電了幾次,好在是沒插電,
不然,會........."起笑"~~
#8 duncan大提供的那個連結,你可以參考,內容是ayu大提供的LG W2234S技術手冊,內有PI板等的一些線路圖,或許對你修PI板有幫助...
這台LCD的PI板,網路上的口碑似乎也不太好,若真的修不起來,換公版來用可能比教省事....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7522

請參考

感謝 開始找料件去

网友:
喔!!恭喜~~大工程!!既然可以把IC都請下來...

网友:
剛開始接觸學學,跟我修投影機還是有些差異,努力中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

网友:
恭喜,這款修了兩部,都是搞定韌體IC、電容全換、補焊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我的 LG 22" W2234SI 顯示約幾分鐘就滅掉了,燈管換過,還有一樣,電源板之150UF/450V 電壓 141VDC,a/d 到pi ,on/off 2.2v ,未 on 140v -->148v a/d 板之但那顆驅動ic-TSUMU18ER-LF 在發燙,PI 板及a/d板 沒有鎖在鐵穀就不會滅掉,另外沒接燈管,電源板之150UF/450V 電壓 148VDC, on 時 144v, 請問是什麼問題

tks!

楼主:
ON/OFF -> 燈管正常點亮為2.8V,未點亮或省電模式為0V
BRIGHTNESS -> 3.3V
P+I板那顆大龍砲的電壓我沒量..直接換了一顆Rubycon同規格的
另外...P+I板會輸出兩種電壓,16V與5V....16V給升壓變壓器用,5V給A/D板用..
TSUMU18ER發燙...你可看#3 wet大的方法試試...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已經把A/D上的電容全換,2顆3端穩壓IC補銲,TSUMU18ER-LF 還是發燙, 請問是否是PI板問題
未接訊號燈會一直亮著,不會滅掉
TKS!!

网友:
恭喜完修,學到不少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