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42LX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2-07-06):
有一個東西被燒到面目全非,看不清楚編號了。我以前只修過換電容就會好的LCD,
液晶電視這種狀況還是第一次碰到Orz

自己也不是電子科系出身,遇到燒毀的不知道要從何檢查起...

网友:
O R E A ....O E A O..
加油吧!

楼主:
現在燒掉那片電路板修好了,變成燈管有亮,但還是沒有畫面
OSD按不出來,真是悲劇。

剛才繼續往裡面拆,面板型號為LC420W02 (B6)
不知道有沒有公板可以用...囧

网友:
版大您好;小弟曾維修過此螢幕;當初問題一模一樣;曾想動AD板,後來配了一組公板AD+電源做故障排除。
電源板換上應該就可以了,若改完不行,就把AD板上的IC從植株,詳細編號已忘記。
提供版大試試看。

网友:
電源版上的線路也燒了!!  是哪個元件燒毀??

修復後燈管有亮,AD版電源及T-CON電源有沒有!!

楼主:
我是送聲寶公司修的,目測換了這兩個:

現在要來找AD公板來試試看了...

楼主: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不知道還有沒有救...
電視機跟電腦螢幕真是不能比...複雜好多...

楼主:
剛才量了電源板的輸出,黃色線是25V,紅色線是5.1V,紫色線是5V

下面這片輸出的是
藍色5V 綠色3V 黃色一樣是25V

請問這樣算是電源板有正確輸出嗎Orz?
黑色應該都是GND沒錯吧?_?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送聲寶公司修的,目測換了這兩個:

基本上不只換這兩個,還有很多個你看不出來~~~

网友A:
對了你現在是不是有聲無影有光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你現在是不是有聲無影有光域

沒有OSD,也沒有聲音,看起來像是AD板也掛掉了,希望T-CON和面板沒有掛...

网友A:
你用遙控選擇在tv模式就有聲音了,注意電壓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遙控選擇在tv模式就有聲音了,注意電壓是否正確

遙控器壞掉很久了Orz
買了V26HD這張公板後,不知道怎麼接SAMPO的電源板
看來是沒辦法了

网友(2012-08-05):
引用 楼主:
遙控器壞掉很久了Orz
買了V26HD這張公板後,不知道怎麼接SAMPO的電源板
看來是沒辦法了 ...

看一下吧,一定會好

楼主:
剛才試了一下,真的就有畫面了
ywey821太感謝你了
現正燒機測試中

网友:
會員的福利!好好珍惜!

网友:
原來是屏電壓插錯了~~一邊是12V一邊是5V要小心注意

楼主:
可是我拆機的時候就是那樣子了耶,沒有換過接頭
這真是奇妙...

不對,看了我貼的新舊圖,回來的時候插座被換了
Orz

网友:
啊!你自己做記號還拍照,怎麼會給聲寶維修員給呼攏了。

見第2張圖~~還真的被對調了,強烈懷疑聲寶維修員是故意的(因為只能收電源板的費用,不甘心)。

网友B:
1.本人有個疑問,就是整台LCD電視送修給原廠服務站,您只有叫服務站修理電源板,沒有整機修護?
2.請問這樣電源板修理,原廠服務站收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本人有個疑問,就是整台LCD電視送修給原廠服務站,您只有叫服務站修理電源板,沒有整機修護?
2.請問這樣電源 ...

1.我有叫原廠的工程師來服務,但是他來只拆了後面看一下,電路板正面無明顯異常,
 他就說面板掛掉,修理費會跟買一台新的一樣。

2.朋友說不能講...

最後是透過關係,請朋友幫忙送過去,才願意收件的。

网友C:
這個神奇了,今天家里的電視突然什麼都沒有了,連電源燈都沒亮
型號就是sampo LM-42LX,打開背板一看什麼都是好的
110V有,保險絲也正常,連電源的背面是乾乾淨淨什麼都沒有異常
不知可否告之一下各接線端的接點電壓,看來麻煩大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神奇了,今天家里的電視突然什麼都沒有了,連電源燈都沒亮
型號就是sampo LM-42LX,打開背板一看什麼都是 ...

我這個是有燒掉東西,但是電源燈還有亮。
CN501 由上至下,共四組
24V(黑X4黃X4)

12V(黑X3黃X3)

5V (黑X3黃X2

紫 5V

紅 5V

CN506 由上至下
12V(黑X2黃X2)

黃12V

紅 5V

紅 5V(X2)
黑     (X3)
紅 5V(X2)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個是有燒掉東西,但是電源燈還有亮。
CN501 由上至下,共四組
24V(黑X4黃X4)

謝謝,看來要先測試一下看看是那邊的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個神奇了,今天家里的電視突然什麼都沒有了,連電源燈都沒亮
型號就是sampo LM-42LX,打開背板一看什麼都是 ...

量一下電源板的電壓如果正常那就是主機板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電源板的電壓如果正常那就是主機板掛了

恩,沒電源燈時就想不妙了,不過希望不是,
因為電源板好解決,但主機板就糗了
若是主機板掛掉,不知有什麼較好的解決方案,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