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硬碟上二極體OK 428 15A datasheet救助

楼主(2012-07-06):
小弟有一顆會造成電腦無法供電的硬碟, 仔細目視下發現有一顆二極體表面有裂痕, 而且已經短路了, 苦於查不到它的datasheet, 麻煩大大們幫查一下, 謝先!

网友A:
這棵硬碟蠻老舊的喔...

我是用一般差不多大小的二極體替代...

還沒出過問題...

不過也是從廢硬碟或是廢板拆下來的..

网友:
OK --->會不會是 ON

FYR

參考: 點圖可放大
http://www.yis-dz.com/product/detail-45966.html

楼主:
首先感謝零件神人Duncan大, 沒想到老花眼看錯的OK也被訂正了. 想辦法去借了一台可以拍微距的相機, 仔細一照, 果然是"ON", 而且裂開的部份也一清二楚. 舊硬碟機板上找到一顆類似的二極體(ST BUF C150), 但是也找不到它的datasheet, 麻煩Duncan大再出手相救了.

ON 428 15A

ST BUF C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棵硬碟蠻老舊的喔...

我是用一般差不多大小的二極體替代...

wja大也是內行的哦, 光看機板就知道是顆老硬碟, 因為裡面有重要資料要救, 所以得修修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wja大也是內行的哦, 光看機板就知道是顆老硬碟, 因為裡面有重要資料要救, 所以得修修看. ...

雞婆一下

請參考

ST BUF.pdf (142.84 KB, 下載次數: 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雞婆一下

請參考

感謝chao大的熱心, 看來兩個可以代用, 謝啦!

楼主:
首先感謝duncan大及chao大幫查datasheet, 換上 ST BUF 後果然不短路保護了, 但硬碟馬達卻沒轉動的聲音. 仔細一看發現後端有銅箔燒斷, 靠近燒斷處有兩顆二極體解焊下來測量已短路裂開. 一顆KVP 在 http://bbs.pigoo.com/thread-24757-1-1.html 裡找到資料了, 另一顆ST G23 在chao大提供的資料裡查不到, 麻煩大大再幫幫忙了.

ST G23

KVP

网友:
兩顆有符合

楼主:
感謝Duncan大再次出手相助, 果然救活它了! 出菜!

PS.標題已無法編輯, 麻煩版大標題後面加上<已解決>, 謝先!

另一個故障點

修復

硬碟型號

BIOS抓到了!

搶救資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