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拜託一件事

楼主(2012-07-06):
YS-360TRE sunwaro-電阻燒毀幫忙認看一下是多少的
拜託幫忙認一下我的電阻值多少它整個燒黑了!我們同型號也同廠牌的拜託了!麻煩開你電表幫我認一下拜託你了!這電表是我爹傳給我的如今也要和他讀同科希望可以把他修好拜託      大大萬事拜託了!

网友:
1.歡迎新朋友加入
2.分類應該在『電子電路』或是『電子儀表及工具討論』
3.希望照片能再大張一些
4.你應該可以判讀中間那一顆電阻的顏色
5.那三顆是並聯嗎?會不會阻值都相同…

网友:
有時電阻外表好像燒壞了,事實上有可能根本沒壞。

你可以量一下這顆焦黑的阻值,再量旁邊的阻值。
阻值一樣的話,那買一個來換上就行了。

网友:
三用電表一般會燒電阻,不外乎撥到歐姆檔測量交直流電.

清楚描述可以更快解決問題.

网友:
電表型號和我手上那台完全相同,但請多拍幾張圖才能確認是否相同,否則只憑局部無法正確判斷,
而且二樓版主也指出您發錯區了,應發在儀表區,
其次麻煩您標題內容應和主題有關,這樣日後訪者才能在搜尋中找到,例如:"三用電表 Sunwaro YS-360TRE 電阻燒毁,請幫忙確認阻值"

這隻電阻經比對應是 R10,102Ω±1% 1/4瓦

网友:
很歡迎你來到這個論壇 !!
不知你版規看了没 ???
看版規是一種對論壇基本的尊重 !!

5 樓大大說的對 !!! 請把主題改一下好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家傳的,就把這圖好好的收起來吧。

http://www.yoreparo.com/foros/files/sunwa_ys_360tr_eb_con_va ...

這個厲害,連圖也找得到。

网友:
直接貼上來不是更好。。。。

网友:
唉!又是一個發問完就不見了的例子。

网友:
所以說這類發問倒底是回或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