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LT-4251 ~~~電源版 FSP 271-4F01救命阿

楼主(2012-07-06):
不過電  各位大大救救命阿~~~~電容   全部換過    熱感電組  換過
背後POWER IC 全部換過~~~~還是不過電  ~~~連5VS2都沒有

网友:
變壓器壞了!!

网友:
沒有5vs,當然要先從這部份的電路往前查,包括 5vs 部份的 pwm ic 和附近的元件,再往前的話 AC 進來經橋整的大電容電壓是多少?

把散熱片拆掉,多拍幾張相關電路的圖片,背面5vs 的部份要近拍,
這樣才能讓熟悉的朋友幫您找問題....

网友:
從無輸出的+5VSB電路往回追,一個一個做測量

變壓器拆下來良看看有沒斷路???

沒電路圖沒電路效應技術,只能花時間土法練鋼了啦!!

我遇到難搞的就是努力一點,慢慢追線查相關零件,

遇到懷疑的又無法測量的元件,直接找一個來換掉,再試試是否排除,

不行再追,這種查法比較花時間!!

网友:
加油喔,記得繼續來分享~~等你
但,糟了,你放錯地方,板主會移動吧?!

网友:
這樣換零件也不是辦法,說不定是保險絲燒了?

"沒有5VSB就從高壓查",這是pigoo名言,要記住.

网友:
這麼多天了,樓主發了文後也不見下回,不知結果如何?

网友:
亂槍打鳥 ~~ 不見得打的到哦 !!!

AC 進入端 一直到 DC 端檢查了沒 !!

楼主:
AC TO DC 有過~~~應該是橋式壞掉   不過台灣沒有這一片了
已經在對岸進貨了!!!!!有需要的跟我說

网友:
我知道那壞了
AC線不通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