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出力不足問題請教

楼主(2012-07-06):
今天維修一台蛇吞象400W電源供應器

故障原因為電容露液,如連結之通病維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E5%90%9E%E8%B1%A1

然這台電源供應器未維修前,原本的問題為可開機能正常使用

但是關機後或重新開機即失效,必須關閉電源開關約數小時後才可能再度開機成功??

拆機維修更換故障電容後,POWER觸發正常,測量輸出電壓都正常

上負載(接主機板)可觸發主機板但無畫面,測量各輸出電壓,正常!!

裸機測試時開(有畫面)時不開(無畫面),

基本上這個問題應該是POWER的輸出功率下降了,

要維修這種故障,各位先進有無經驗,請指教!!

因為各零件測試都是正常的,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A:
說不定是濾波電容 & 小電容作怪, 何不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不定是濾波電容 & 小電容作怪, 何不測試看看?

電容換了!!

我記得之前有拜讀過一篇,針對這部分的問題好像只能更換MOS一途???

有點像以前玩香腸族的車機一樣,發射訊號的功率晶體,一段時間的使用後

都會有功率下降的問題一樣???

記得WISH大曾說過---

半導體是半永久性零件,也就是有可能是一輩子都不用換的,它沒有老化的問題,只有漏電的問題???

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說法,或是有遇過類似問題的先進???

网友:
聽說是mos老化造成電流不足...
我手上也是有幾個外接硬碟的電源供應器..
大概用了1年左右..
有些耗電量大的硬碟就無法啟動了..
剛買來的時候都正常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容換了!!

我記得之前有拜讀過一篇,針對這部分的問題好像只能更換MOS一途???

他有 EM (Electron Migration) 的問題, 通常大電力的元件
因含鋁或銅的關係,
當導線電流密度J超過導體可負載的極限時,一條導線的電子可能會
飄移到另一條導線上,這叫electon migration。

當導線電流密度J超過導體可負載的極限時,由於Al原子較輕,很可
會隨著電流的衝激而飄移,時間一久,原本連通的導線有可能會斷線
而導致chip fail,這也叫electon migration,屬於chip reliability
的問題,要等到一段時間後才會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有 EM (Electron Migration) 的問題, 通常大電力的元件
因含鋁或銅的關係,
當導線電流密度J超過導體可 ...

重點還是要換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