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LED畫面異常

楼主(2012-07-07):
想請教一下 畫面如以下
打開螢幕 3~4秒是正常~3~4秒畫面異常
一直這樣輪回  請問這會是面板問題嗎??
或是該向哪邊下手

网友A:
你好.
要不要先檢查一下顯卡.看起來好像顯卡有問題.

网友:
新思維,我要學一下後續的發展!樓主要給答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要不要先檢查一下顯卡.看起來好像顯卡有問題.

已經用別台主機測試過 狀況一樣

网友:
樓主… 個人意見…

量一下電壓,用示波器看波形  !

ps 樓主…對不起  ! 未注意到機型是  "LED"  ,
而原文"用外接高壓板點亮燈管" 是錯誤提示 !

网友:
先確認一下OSD選單會不會跟著跳,如果會,則可能面板機率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