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29DV 1/c 無法開啟 (紅燈會閃兩下)

楼主(2012-07-07):
壞之前,偶爾看看會自己關機,之後重開就好了,但現在連開都開不起來,紅燈會閃兩下然後就沒反應了,已經拆開用空氣把很重的灰塵清掉也用電子清潔劑噴過,清乾淨之後,仍無法改善,請問高手我的下ㄧ步,可以從哪量起!!!

网友:
這位大請你把電路傳吧上我在告訴你故障點在哪裡

楼主:
感謝,是哪塊板,我再拆開拍好ㄧ點,http://pic.pimg.tw/love74742001/1341683261-4229197852_n.jpg?v=1341683294

网友:
SONY機 很多都是 高壓線 破皮 會有此現象
可利用晚上 關燈 開電視 注意看 CRT 與高壓線間
會有光---(像閃電) 就是破皮了 ..
碰到很多台 都是如此--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CRT電視很多故障都是裂錫造成的,先全面補焊看看!!

或許故障就消失了!!

楼主:
感謝,我剛試了沒有閃光,那找時間在補焊看看好了!!只是怕是零件壞就大海撈針了!!!

网友A:
新力 閃爍2次是水平高壓電源迴路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力 閃爍2次是水平高壓電源迴路的問題

想請問高手,這是否跟裂錫無關,我嘗試把印刷版上焊錫有比較差的地方都補強了,結果仍沒改善,可以往哪個地方查?

网友A:
可以先檢查水平輸出晶體 有壞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檢查水平輸出晶體 有壞沒

今天又把每塊板在仔細補錫ㄧ次,結果仍然不行,應該真的是零件壞了,請問高手水平晶體在哪塊板上,該如何測量好壞,如果方便可否指點一下!THANKS~

网友B:
有近拍的圖會比較好解釋一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近拍的圖會比較好解釋一點喔!!....

是直立的板還是水平的板?我再3樓有拍電視內部圖的連結,請高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