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無法遙控!!

楼主(2012-07-07):
請問各位大大,已排除遙控器問題,如何判斷機器上的遙控接收器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那天我才修了一台 !! 是接收器異常 !!

你可按下遙控器任一鍵時 , 測量 out 腳 , (不是 1 Pin  就是 3 Pin 2 通常接地)

電壓會有跳變 , 這樣接收應該是正常 , 反之就是故障 !!

如果懶的測 直接換掉試也可以 , 接收器 大概 15 ~ 25 元 一顆 !!!

網拍上有很多大至相同 !!!

楼主:
謝謝jeanshyen大的說明!!

网友:
感謝jeanshyen大的分享

网友:
上次也幫家人處理一台,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06-1-1.html,
更換接收器時, 要確認一下腳位喔.....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