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2400E 自動斷電

楼主(2012-07-07):
ASUS M2400E 使用AC電源,沒接電池,使用約1小時後自動斷電,電源接頭超燙手,再次按下POWE按鍵可以開機,但一下就又再次自動斷電了,變壓器電壓輸出很正常(19.3V),LED燈也有持續亮著.拆開機殼檢查,用手觸摸主機板上的IC晶片,圖中U3.U6.U8都感到非常燙手,這款筆電非常舊了但一直都正常使用中,打文書,玩FB,聊天上網都很好用的
請問大大們這板子還能修嗎?要送到那裡修呢?價位會不會粉貴丫?

用二極管檔測量的結果

用二極管檔測量的結果

IC晶片放大圖

IC晶片放大圖

网友A:
看起來電路版的地方都熱到變色了....
會不會是那母插座壽命到了
導致負極的部份接觸不良了啊?
找一個換上去試試
還是要將變壓器出來的線直接焊上去測試看看...?
以上是個人測試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電路版的地方都熱到變色了....
會不會是那母插座壽命到了
導致負極的部份接觸不良了啊?

對吼...謝謝花大的提醒,我再測試看看喔!

网友B:
前幾年 我的ASUS L4000  也是有同樣現象
本來是 送修(因為我不會拆筆電) 我也知到是母插座問題
只看店家拆機過程 (急著去把咩咩!)
後來撐了6個月 舊症復發  母插座附近 手摸溫度又升上
自己拆修(ㄧ年內前前後後4次) 才發現店家指是簡單補焊

如果只是母插座問題
我建議你 仔細觀查 母插座上金屬導體 是否過熱變成黃褐色
有新品能換新 最好  只能補焊時 金屬導體刮乾淨 PCB正反面焊點刮大些 補焊

必要時 (我自己的筆電做法最後一次修法 置今2年 但少用了)
  從母插座上金屬導體 補導線 至其他 等效接點

网友C:
那2個隔離電感還真大顆阿!!

測量看看有沒斷路嚕!!  要拆下來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年 我的ASUS L4000  也是有同樣現象
本來是 送修(因為我不會拆筆電) 我也知到是母插座問題
只看店家拆 ...

嗯嗯..n.n了解,我再試試喔,謝謝S大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2個隔離電感還真大顆阿!!

測量看看有沒斷路嚕!!  要拆下來量喔............... ...

原來要解焊下來測量丫,難怪我在板子上量都是導通(-_-)|||..謝謝喔!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336&highlight=
拆下來量的參考!!
4樓、6樓!!

電源附近電容也要測量喔!!

把電源接頭先換掉,這不會很貴,10-30元應該可以搞定??

网友D:
能不能麻煩樓主找一下25MHZ晶震位置,小弟的M2400N網路卡掛了,裝置管理員完全找不到網路卡,推測可能晶震掛了,拜託樓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麻煩樓主找一下25MHZ晶震位置,小弟的M2400N網路卡掛了,裝置管理員完全找不到網路卡,推測可能晶震掛 ...

changold2你好,我不曉得您說的這元件在那A,所以無法給您資料,我有找到M2400E的電路圖,有需要倒是可傳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電路版的地方都熱到變色了....
會不會是那母插座壽命到了
導致負極的部份接觸不良了啊?

我換了一個代用的母插座,但結果還是一樣,使用約1個多小時後,還是又自動斷電了...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麻煩樓主找一下25MHZ晶震位置,小弟的M2400N網路卡掛了,裝置管理員完全找不到網路卡,推測可能晶震掛 ...

C大你說的晶震是不是在網路插孔下方那個L13和L14那二個丫,請看我的第三張圖片中有拍到,就在PH163112(U1)的正上方,我對各元件的名稱和功能都還搞不大懂的說...

网友E:
我覺得妳可以串個電錶 , 看一下開始使用時的電流 !!

是不是超過(接近)額定值了 !!!

電源附近的濾波電容檢查看看 , 是否對地有阻值 ???

楼主:
引用 楼主:
C大你說的晶震是不是在網路插孔下方那個L13和L14那二個丫,請看我的第三張圖片中有拍到,就在PH163112(U1) ...

上網查了晶震的代號為"X"在主機板背面有一個X3的貼片晶震,上面標示著25.000的數字,應該是你指的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妳可以串個電錶 , 看一下開始使用時的電流 !!

是不是超過(接近)額定值了 !!!

電錶是要串在一開始送電進來的正負極上嗎?
測了電源附近貼片電容的對地阻值,有量到一個一端是會導通的,另一端卻是停在1,是否代表這個電容斷路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電錶是要串在一開始送電進來的正負極上嗎?
測了電源附近貼片電容的對地阻值,有量到一個一端是會導通的,另 ...

我是用數位電錆的二極體檔(蜂鳴器會嗶嗶叫)做測量的,手上只有這種電錶.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錶是要串在一開始送電進來的正負極上嗎?
測了電源附近貼片電容的對地阻值,有量到一個一端是會導通的,另 ...

電錶測量電流的方法 , 不知妳會不會 , 請先瞭解一下怎麼測 !!!
電源供應 (正)  接電錶 (紅) 正  然後由電錶 (黑) 負  , 接到電腦插座 正  (電錶切至電流檔 10A) 電錶插孔要注意 !! (建議妳先瞭解電錶正確使用方法 )

在無電壓下用 歐姆檔 測電容兩端  , 看阻值為何 ??? 當然有可能被其他的元件影響 , 妳要自己判斷一下 !!

若覺得阻值太低 , 有必要焊下測量 !!!

(電容的對地阻值,有量到一個一端是會導通的)

通常是這樣 , 一端是接地的 , 要是電容本身有阻值 , 就會造成漏電 !!

耗電流就會增加 !!!

妳還是要看電路的跑法 !! 才能斷定 !!!

萬用錶的功能請教
http://bbs.pigoo.com/thread-3450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錶測量電流的方法 , 不知妳會不會 , 請先瞭解一下怎麼測 !!!
電源供應 (正)  接電錶 (紅) 正  然後由 ...

謝謝J大的測量講解,咱先去找找資料惡補一下先.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angold2你好,我不曉得您說的這元件在那A,所以無法給您資料,我有找到M2400E的電路圖,有需要倒是可傳給您 ...

多謝樓主您的協助,電路圖請您寄
hl26@ems.howli.gov.tw

再三感謝樓主您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謝樓主您的協助,電路圖請您寄

這裡可以下載到ASUS M2400E的電路圖...我看不太懂:p
http://www.wuhannb.com/Html/Soft/DLTZ/201004242334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錶測量電流的方法 , 不知妳會不會 , 請先瞭解一下怎麼測 !!!
電源供應 (正)  接電錶 (紅) 正  然後由 ...

謝謝j大的教學,我了解電錶測量電流的串接法了,也有找到電路圖,晚上再繼續測試!

网友D:
多謝樓主提供載點,這台用4隻腳的晶震,小弟殺肉只能殺到2隻腳的,看來只能外插PCMCIA網路卡了

感謝樓主的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謝樓主提供載點,這台用4隻腳的晶震,小弟殺肉只能殺到2隻腳的,看來只能外插PCMCIA網路卡了

感謝樓主的 ...

不客氣,大家互相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錶測量電流的方法 , 不知妳會不會 , 請先瞭解一下怎麼測 !!!
電源供應 (正)  接電錶 (紅) 正  然後由 ...

數位電錶串接電流測量圖如下
筆電背面的標示為Input:+19v --- 3.42A, 65W
電錶的數值一直在變,從剛開機時0.04升到1.62一下又到2.1有時又下降到0.93,
開機到桌面時也是一直在變動都在0.97~1.08之間跳動
請教這樣子的數值意謂著那個部位有問題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數位電錶串接電流測量圖如下
筆電背面的標示為Input:+19v --- 3.42A, 65W
電錶的數值一直在變,從剛開機時 ...

這個電流的變動 , 是隨著負載的改變而改變 !!!

看妳的數據應該還在正常的範圍 !!

或許是因為過熱而啟動了自動保護 !!

妳試著吹著風扇或在冷氣房使用 !!

看看是不是有改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電流的變動 , 是隨著負載的改變而改變 !!!

看妳的數據應該還在正常的範圍 !!

好的,謝謝j大的技術指導!我再測看看.

网友C:
散熱系統拆下來更換一下散熱高,應該會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熱系統拆下來更換一下散熱高,應該會有幫助!!

謝謝e大,我有把CPU的散熱組拆下清過,散熱膏也重新換新的了,狀況仍會發生...可能NB太老了,所以各部器官老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j大的技術指導!我再測看看.

給妳個建議 ~~ 妳去下載一些監控軟體 !!

看一下 CPU 及其他元件溫度 , 還有各部 電壓 是否 符合規定範圍 !!!

當然 ~~ 有些軟體的數據並不可靠 !!!

只是提供妳另一個參考方向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給妳個建議 ~~ 妳去下載一些監控軟體 !!

看一下 CPU 及其他元件溫度 , 還有各部 電壓 是否 符合規定範圍 ...

謝謝j大的建議,監控軟體丫,抄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