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D-LINK DI-604 插電電源燈不亮,變壓器維修

楼主(2012-07-07):
這型的分享器,其實大家都知道故障點在哪邊了
一開始測試當然是,插上電後,分享器的電源燈是不亮的
這就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分享器是壞的,另一個就是變壓器是壞的

用三用電表測量空載電壓輸出,是5.966V,看起來有電壓輸出,難道是分享器故障?

手邊有另一個D-LINK的5V 2A的變壓器,拿來測試的結果,插上後,分享器的電源燈亮了
所以問題果然還是在變壓器上面,但是變壓器明明有電壓輸出啊?

我們假裝不知道這顆變壓器其實電容一定會爆掉,用示波器來觀察一下電壓波形
電壓是起伏不定的

使用線鋸暴力開殼,拆的時候讓電線在左手方,打開後電路板是垂直用溝槽固定在殼上,紅框處是溝槽

果不其然,輸出端必爆掉的兩顆電容,上方黑色的是680uf 10V,下方綠色的是330uf 10V
因為空間實在有限,最後還是原件待換,我本來想用手邊有的470uf 10V啊

換好後,在看一下波形
看起來是穩定的一直線啦,電壓方面,刻度是用5V,所以看起來約在6~7V,用三用電表量印象中是6.4V

插上後,電源燈亮了,上面那兩顆是換下的電容,實際電腦測試是正常的,但是那部分就沒拍照了

這顆變壓器的規格是5V 1.2A
對了,前面說過的那顆5V 2A的,用三用電表量測出來的空載電壓是5.15V

三用電表量測變壓器的電壓,沒經驗還真的蠻容易被騙的啊!!!

网友A:
DLink的變壓器換成電子式的比較容易壞,這牌子比較以前也配過舊式轉換效率比較差,厚重線圈的傳統變壓器,那個就很耐用,還有一點就是電子式的變壓器,用料比較差,也沒做另外散熱,就比較容易壞,電子式變壓器不難修,但是有些黏死,硬拆開修好再黏回去也不好看就是了,設計時應該用螺絲鎖會比較好。
電表量測(空載),加一些電阻(負載)應該就能發現壓降了,不過這篇主要是說示波器好用,不用加負載,也能測得問題再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DLink的變壓器換成電子式的比較容易壞,這牌子比較以前也配過舊式轉換效率比較差,厚重線圈的傳統變壓器, ...

廠商可能不希望維修
所以故意設計這樣不用螺絲鎖

网友B(2012-09-18):
1. 可否提供這壞掉變壓器(5V 1.2A)的型號給我,型號在 D-Link 下面那行。
2. 5v 2A 變壓器的型號是 JTA0302A 嗎?或是別的?

网友:
請問 第4張照片裏面 8隻腳ic 的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可否提供這壞掉變壓器(5V 1.2A)的型號給我,型號在 D-Link 下面那行。
2. 5v 2A 變壓器的型號是 JTA0302 ...

另一型的5V 2A變壓器的型號是JTA0302A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