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同冰箱TR-540FA長時間不運作

楼主(2012-07-08):
如題,家裡的大同冰箱最近冰在裡面的東西常常壞掉
但是又不是完全不冰
觀察發現它大部份時間好像都沒在運作(約6-8小時)
所以導致裡面的東西都退冰了
然後等到運作的時候又運作很久(因為裡面都退冰所以要冰回來要比較久?)
有運作的時候會冷,製冰盒的冰塊也會結冰
但每次運作完又會長時間不動作
有沒有比較了解冰箱運作原理的高手可以解答一下這是哪邊出問題了
要換什麼零件才會好

网友:
除霜限制器的問題吧?可能卡住了先轉一轉看看會不會正常~
如果不行換一顆試看看

网友:
最有可能是:運轉除霜定時器運轉不良
再來是壓縮機上的起動器幾乎快掛了
以上給版大參考

网友:
定時器可能壞了

网友A:
依在下的猜測是化霜電熱管壞了,理由是 :
冰箱每隔8小時會自動化霜一次,此時定時器會自動運轉到化霜時段,壓縮機停止電熱管會發熱將蒸發器上的霜融化,大約是半小時的時間,等到蒸發器上的溫度上升到13度C以上時,此時定時器又會開始運轉,將電熱管供電切斷壓縮機恢復運轉,如此不斷循環

如果定時器運轉到化霜時段壓縮機停止,但這時候電熱管卻斷線了,想想這時候冰箱沒有電熱管在加熱,化霜的時間是不是會拉得很長呢 ?
雖然電熱管斷線但冰箱依然會除霜,因為定時器還是會運轉到化霜時段,只是化霜時間會拉得很長很長(自然化霜),此時冰箱內的食物就會開始融化,必須等很長的時間蒸發器上的溫度才會上升到13度C以上,定時器才會恢復供電壓縮機重新運轉,所以冰箱就會出現時好時壞的問題

以上是在下的猜測,實際還是要用電表測試電熱管是否導通才能確定

网友:
用手把除霜計時器轉到除霜 過30分鐘再轉回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在下的猜測是化霜電熱管壞了,理由是 :
冰箱每隔8小時會自動化霜一次,此時定時器會自動運轉到化霜時段,壓 ...

我看過某些 較早期National及  Hitachi 冰箱的線路圖(沒有實際維修過),定時器的電源是先經電熱管再串接,如果電熱管壞掉,定時器仍會運轉嗎?是有其他旁路可供電或是只有某些型號這樣設計,此項疑點請tsao大解惑

网友:
有可能漏冷媒.或電熱管NG

网友:
老冰箱,除霜定時器接點不良,換一顆就可以
完修,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過某些 較早期National及  Hitachi 冰箱的線路圖(沒有實際維修過),定時器的電源是先經電熱管再串接, ...

看kimchen大的字句當中,可以看的出來,kimchen大對於冰箱線路相當熟悉

目前市面上的冰箱化霜電熱管,就我所看過的有2種:玻璃管/鋁管
玻璃管:
           它被安裝在蒸發器下方接近排水口處,作用是化霜期間可將蒸發器上的霜除掉,還有一個功用就是因為
              它靠近排水口所以兼具有防止排水口結冰的作用
              如果是這種電熱管當它斷線時,冰箱進入化霜週期後定時器將得不到供電,冰箱會一直停留在除霜狀態
             無法復歸,如果用手動轉動定時器旋鈕強制啟動,冰箱運轉8小時後依然會再度停留在除霜狀態

鋁管:
        此種電熱管夾在蒸發器前後,因為夾住蒸發器前後所以無法顧及到排水口,因此必須在並聯一組小功率的
         電熱線稱為漏斗電熱線,放在排水口處防止排水口結冰,它們兩者是並聯在一起,所以當化霜期間若化霜電
         熱管斷線時,定時器的供電將來至漏斗電熱線,所以定時器最終還是會再啟動壓縮機,但這時間將會拖得很
         久
         但有一點須注意,因化霜電熱管與漏斗電熱線兩者是並聯,當化霜期間化霜電流是被兩者分流,當其中一組
         斷線時,所有化霜電流將全部流經剩餘的一組,所以這一組未斷的電熱線也撐不了多久,就算未斷也已嚴重
         內傷,所以若遇到此狀況建議兩者電熱線一起更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kimchen大的字句當中,可以看的出來,kimchen大對於冰箱線路相當熟悉

目前市面上的冰箱化霜電熱管,就我 ...

tsao 大,十分感謝您的指導與解釋,疑惑頓時開朗。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