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ENWOOD CS-4025 20MHz示波器(整理旋鈕.脫焊)

楼主(2012-07-08):
這台KENWOOD   CS-4025   20MHz示波器是5月份到手的,大概是老大手中的最後一台了!!
因為沒有基礎,所以一直不敢拆下來整理,好在有eson0724大(示波器達人)連續發了維修帖
認真研讀之後,才有一點信心!!,請各位痞酷先進多多指教!!

1.這是剛拿到的外殼

2.面板上都無缺件,這點要多謝老大的用心,使小弟還能拿到這麼漂亮的示波器!!!.....

3.上電試機,結果沒有波形,老大說這應該都是旋鈕接觸點不良的通病!!!.......那就開始拆吧!!

4.拆開上蓋,發現內部很乾淨,原廠的綁線都沒有拆過的痕跡,只有殼底有少量的灰塵........

5.

6.電路板的背面也都沒有重新焊過的痕跡(應該只有接點不良吧??)

7.在拆旋鈕的過程當中,發現了2個脫焊的地方,是經由電阻連接到測試棒的地方(紅色圈圈)
   這下就更安心了,應該就是這個地方脫焊而導致沒有1V方波.....
   拆旋鈕的過程也就省略了不貼圖了(站上已有大大貼上詳細圖解......)
   (斷斷續續花了好幾天的瑣碎時間........我的解焊基礎太差了.......)

8.清潔各個旋鈕完後,在組裝時突然想到之前各位大大所討論的說"" U1 上要剪電容, 換新的........."

9.

10.再次上電試機!!,方波出現啦!!.............這下總算對得起WISH大大了(這台是跟老大硬ㄠ來的!!)
     我拿了這一台!!.....害了老大沒有機子可提供意見給各位大大參考......實在有點過意不去!!!.........

11.接下來就順便把上蓋整理整理.......看起來舒服一點........

報告完畢!!!.....

网友A:
把我列為達人...........太誇大了啦!!

网友A:
沒有順道把旋鈕處理一下!!  POWER的U1電容也要檢查喔!!

方便的話測量一下  X+ X-  Y+  Y-  的電壓數據

測量時要按照手冊的調整旋鈕位置做設定後再測量才會準.........

麻煩把測量到的數據,PO個圖上來,做一下參考值,  我的調整還沒很完整!!

麻煩了!!  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我列為達人...........太誇大了啦!!

常說就會成真.

网友:
再發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30-1-1.html

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整修-第一單-拆機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順道把旋鈕處理一下!!  POWER的U1電容也要檢查喔!!

方便的話測量一下  X+ X-  Y+  Y-  的電壓數據

eson0724大大您好...

小弟有把全部的旋鈕都拆下來整理~~因為您都有PO詳細圖解~~所以小弟就省略了圖片(不敢班門弄斧!!)
POWER的U1的電容是新焊上去的(因為有您們的提示!!...)
至於調整的部分還要多看看"操作手冊",才敢下手!!...........(我怕越調整.....精準度越差.....)
等我弄好....再PO圖上來跟您報告!!!.....
說句實在話....小弟這次很幸運"撿到寶".....這台機器沒什麼大毛病~~只有整理旋鈕..脫焊.換電容.就OK
要是拿到您"那一台"!!.....小弟早就"舉白旗投降了"!!!......
您的"功力"進步神速!!.........(不懂的.......肯發問........知道的...又不吝嗇告訴別人!!.......)
相信論壇上很快就會產生一個"新版主"啦!!!!!.......

网友:
  版主!!

別別別!!   ....  我只是興趣玩玩.......  在搞下去正職都不保阿!!

所謂學問!!  想學就要問,不懂就問,查找資料,會的部分提供給需要的人

這就是相互學習交流............    一個人不可能樣樣都是PRO級的

總之互相打氣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大您好...

小弟有把全部的旋鈕都拆下來整理~~因為您都有PO詳細圖解~~所以小弟就省略了圖片(不 ...

對了!!

電源版上的濾波電容要換掉,我那台拆下的電容,容值都掉快一半了??

電解電容最好也都檢查一下,我是能更換的都換掉了!!

除了幾個特殊的買不到料件,測量是OK的才繼續沿用

945與733在X軸與Y軸部分電路,有幾棵會有測量數值在200以下的,也要一併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

電源版上的濾波電容要換掉,我那台拆下的電容,容值都掉快一半了??

OK!!...知道了!!

等我詳讀"操作手冊"之後~~要測量 X+ X-  Y+  Y-  的電壓數據實再一併檢查!!....

C945與A733 應該很容易買的到!!...
幾個特殊的料件.....是指哪些零件??
連W老大也找不到嗎??沒有替代品嗎??

网友A:
有幾個無極性電解電容我找不到,3.3u/160V 、 3.3u/250V 基隆沒有賣!!

網拍也沒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順道把旋鈕處理一下!!  POWER的U1電容也要檢查喔!!

方便的話測量一下  X+ X-  Y+  Y-  的電壓數據

eson0724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
這幾天一直在研讀"操作手冊"和"線路圖"....看完頭暈暈的(一知半解!!.....)
所以我就按照您的示波器整修-續集-第四單--調校
http://bbs.pigoo.com/thread-38949-1-2.html.....一步一步的來調整!!

1.X- 的電壓 (P7的第1腳)測得為67.9V

2.X+的電壓 (P7的第3腳)測得為65.2V

3.Y- 的電壓 (P6的第1腳)測得為56.9V

4.Y+的電壓 (P6的第4腳)測得為54.2V

5.這個圖型是調整後所測量出來的圖型

eson0724大請幫我看一下.....我所操作的方法正確嗎??.......旋鈕的部分是否正確??.....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幾個無極性電解電容我找不到,3.3u/160V 、 3.3u/250V 基隆沒有賣!!

網拍也沒看到???  ...

這台示波器有無極性電解電容嗎??
我在零件清單內並沒有看到3.3u/250V的電容
3.3u/160V 只有C004..C119..C25....這3顆電解電容(有正負極的)
還是我疏忽掉了??

网友:
主板上
C119 3.3u/160V   C206  1u/50V  C214  1u/50V  C223  1u/50V

C251  3.3u/160V

電源版

C004  3.3u/160V  C008  1u/250V  C009  1u/50V

其中  主板上的1u/50V若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無極性電容,因為這個規格無極性電容我找不到

3.3u/160V  OR  250V  及其他規格的也不好找

我再翻找一下沒上傳過的照片有沒拍到無極性電容的位置,不然要再拆示波器了!!

拆這台的工程算浩大了,我要搬走桌面一堆東西以後,才能請他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大您好...

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

你的Y軸電壓跟我的也差沒多少

2個測試點都有電壓差!!    我還沒找到這要怎麼解決說!!

電壓的調整你放錯擋了  要放在50mV才做調整喔!!

如果是做測試,放在0.5V是OK的

要準確的調整,還要配合信號產生器來調,不然頻率會跑掉!!

電壓部分,你使用的電表誤差率會比較大

你那台勝利的直流電壓誤差 0.5%

我用UT61E 直流電壓誤差  0.1%

最近我有在考慮換台製的  CIB-3130B  這台直流誤差  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Y軸電壓跟我的也差沒多少

2個測試點都有電壓差!!    我還沒找到這要怎麼解決說!!

eson0724大大您好!!

等您找到解決"電壓差"的方法~~記得要通知小弟哦!!
我最後那張圖是調整完"做測試的",調整時是放在50mV檔的!!
我還是個"菜鳥",這種結果我還可以接受(誤差 0.5%)
等我的功夫像您一樣的時候,我就會更新我的裝備了!!.........(甚麼人玩甚麼鳥!!)
再次感謝您的指導!!.......謝謝啦~~

网友:
我哪有功夫  @@!!   我止不過是按照SERVICE MANUAL的步驟操作測試、調整而已

對於電路設計的用意及原理,我馬戲恩災!!!

网友:
學習了.我也想拜一台示波器,不過還是先把好基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