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整修-第一單-拆機篇

楼主(2012-07-08):
整修的第一步就是拆機

來看看這台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吧!!

正面

背面銘牌

CRT使用TOSHIBA廠的CRT

內部構造

主板

CRT的高壓部分

造成這部示波器故障的元兇

不知道何種原因導致保險司燒斷了

換過保險司、可以開機了

輸入1MHZ訊號測試

輸入1KHZ訊號測試

另外在這篇我有做了簡易測試的部分

http://bbs.pigoo.com/thread-39371-1-1.html

背面部分的調整孔

拆開外殼及旋鈕

拆開面板

側面還有螺絲

拆掉旋鈕螺絲

取下CRT面板

CRT面板內還藏有2顆螺絲

CRT鏡面有發霉現象,不嚴重!!

取下面板

取下面板後

在拆除面板時要注意拆卸,這台示波器的面板是黏貼上去的,

拆卸時不小心會把面板弄破的

取下主板後,在取主板過程有另外拍攝線路連接走向

因為全部都PO上會造成圖檔太多,所以省略了!!

取下主板後俯視電源版部分

長長的連趕由面板延伸到示波器最後方,控制接在電源版上的開關

這種設計,不知道是省料還是另有作用,感覺不是很好的方式

連接到面板的控制鈕

真的有夠長!!

拆下CRT

要拿出CRT時要很小心,因為包覆的防震固定膠墊會黏住CRT

太用力會損到CRT

拆下電源控制連桿

拆下電源版

電源版CRT Y軸控制

電源版背面

Y軸控制背面

示波器底部微調孔微調的位置

輸入訊號放大器主板,要將連接線解焊才能拆卸

全部拆完

放大器主板

放大器主板背面

放大器主板編號

電源版編號

主板編號

旋鈕接點,真的有需要整理了,接觸部分都是黑的

拆完後再來就是整理的部分了!!

敬請期待??      謝謝指教!!

補充!!

不知道有沒大大知道這台的  SERVICE MANUAL 含電路圖的資料???

我找很久了都沒找到!!

网友:
拆解得真徹底,經過一番整理老儀器又能服役很久。

Sampo這台示波器面板風格跟PINTEK系列示波器很相似,
不知這兩家公司是否有淵源?

早期Sampo在基礎儀器這塊很用心經營,常用電子儀器都有生產,
市占率、風評也很不錯,只是後來都不見了,實在很可惜....

网友:
長長的連趕由面板延伸到示波器最後方,控制接在電源版上的開關

這種設計,不知道是省料還是另有作用,感覺不是很好的方式
-----------------------------------------------------------------------------------------------
我的認知是以機構方式來解決電氣問題,不知是否正確?

示波器算是講究靈敏度、精確度的儀器,加上有有高電壓,
若是將開關、VR等都固定在面板上,則會衍伸配線、連接器等問題,
配線長度、連接器接觸電阻等都會影響精確度,所以乾脆以最直接方式配置在電路板上,
再從面板以推桿、連桿方式來操作,即可解決很多電氣特性問題。

有些儀器推桿、連桿設計得還頗複雜,還看過旋鈕跟VR不在一直線上,
長連桿中間還經過兩段十字萬向接頭,即使在一直線上為了克服組裝公差,
在連桿與VR軸之間還要加上耦合器(為了解決軸向偏移),
一部儀器設計得像機械一般。

我對這種推桿、連桿設計也不是很有好感,因為經常是故障來源,
經常遇到塑膠製耦合器裂開或斷掉,整部儀器因為這種故障而無法正常使用,
有時也只能以綑綁、膠合等想得到方法來克服,這種小東西大概買不到。
手邊有幾台HAMEG示波器,即使是號稱德國工藝一樣難逃這種故障出現......

楼主:
對阿!! 接頭還都是塑膠製品,久了會有脆化變質的問題!!

而且這台連桿的按鈕在按的時候,按鈕會與面板摩擦,發出高頻噪音

且會因為摩擦的關係,按鈕壓下就跳不回來,還要用手將按鈕拉出

不是很理想的設計,雖說用導線會有阻抗問題,但是線路並不算長

阻抗值也不高,在設計PCB時也能把這部分線路納入設計內,亦可避免

多餘的配線,應該是比較好的設計方式吧!!

連電源開關都是用連桿控制,有點遭ㄋㄟ!!

网友A:
你可以對照Sampo SS-2020 Service Manual,看看線路是否差很大.
http://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php?fileid=23213
找到底下資料再下載.
Download >> To download the file, please, click here ! << Download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 接頭還都是塑膠製品,久了會有脆化變質的問題!!

而且這台連桿的按鈕在按的時候,按鈕會與面板摩擦 ...

不是很理想的設計,雖說用導線會有阻抗問題,但是線路並不算長

阻抗值也不高,在設計PCB時也能把這部分線路納入設計內,亦可避免

多餘的配線,應該是比較好的設計方式吧!!

連電源開關都是用連桿控制,有點遭ㄋㄟ!!
------------------------------------------------------------------------------------
應該是避免線組發出干擾與被干擾的考量比較大......

至於電源開關應該是安規考量居多,電源線拉到面板也會干擾小信號放大迴路,
這種做法在傳統音響、CD播放機也很常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對照Sampo SS-2020 Service Manual,看看線路是否差很大.
http://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php? ...

http://bbs.pigoo.com/thread-39269-1-1.html

SS-2020 我有下好了??

感覺好像有差異!!  目前把PCB都拆下,我再仔細比對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對照Sampo SS-2020 Service Manual,看看線路是否差很大.
http://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php? ...

應該是可以確認不同了!!

PDF SS-2020 裡面的PAGE35-37,PCB版的佈局就不一樣了??

PAGE 24 的PCB板也有很大差異??  連面板布局都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阿!! 接頭還都是塑膠製品,久了會有脆化變質的問題!!

而且這台連桿的按鈕在按的時候,按鈕會與面板摩擦 ...

連桿的按鈕在按的時候,按鈕會與面板摩擦,發出高頻噪音
把方型按鈕的邊邊刮一刮!!....這種按鈕用久了旁邊都會有刮痕(會增加阻力)

摩擦的關係,按鈕壓下就跳不回來,還要用手將按鈕拉出
這種開關目前應該還買的到!!...常用在傳統音響
用久了!!...因為鐵鉤磨損白色塑膠座的關係.......接點也會接觸不良!!.........
彈簧的彈力也會變差..........彈不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桿的按鈕在按的時候,按鈕會與面板摩擦,發出高頻噪音
把方型按鈕的邊邊刮一刮!!....這種按鈕用久了旁 ...

這個開關其實用接點清潔劑就可以修復清潔了,若要功夫一點,整個可以拆下來清

我高中時期打工就是在做這種開關的家工廠做事!!

實際使用不是因為彈簧力道不足,是按鈕在使用時,手壓的力道不可能很準確

從開關中心點壓進去,所以會卡到面板旁邊,加上連桿太長會位移,所以卡住

我打算在連桿的固定架上,加點蠟或少許黃油會好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開關其實用接點清潔劑就可以修復清潔了,若要功夫一點,整個可以拆下來清

我高中時期打工就是在做這 ...

不好意思!!....獻醜了!!!!......

(關公面前耍大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連桿的按鈕在按的時候,按鈕會與面板摩擦,發出高頻噪音
把方型按鈕的邊邊刮一刮!!....這種按鈕用久了旁 ...

由這2張圖就看得出卡住的原因了!!

网友:
看看 SSI-2325會不會差距較小.
http://www.eserviceinfo.com/down ... craft_SSI-2325.html

楼主:
3Q!!

這個版本我也下了,但是沒詳細的調整數據

電路部分我會比對看看的!!

楼主:
比對結果!!    不相符!!

PCB版號、使用元件、線路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