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全漢 ~ 聖母峰 EVEREST 800W 無 PG & 5Vsb

楼主(2012-07-08):
這台狀況很特別, 真的有如板上說的修全漢, 全身是汗
首先上電時, 沒有5Vsb & PG, 心裡大概就有個譜了
首先~先往高壓查, 發現電容有150V, 我猜 不是高壓有問題, 就是5Vsb 附近, 應該有問題
把所有散熱板上的零件, 都量了一番, 全部沒有異狀
再量了5Vsb 附近二極體 & 電阻均沒有問題, 最可疑的..應該就是週邊小電容了
全部換掉後..上電...很安靜...safe了...

量量5Vsb 有了..5V多, 很正常...量量 PG, 怪怪, 沒電壓,
應該是有什麼地方保護住了, 所以無輸出 PG..
直接上電源測試器看看.....結果一聲...碰..... ..悶了
翻過來正面看...我的天啊...桌上都是湯...情況不妙
原來是電容暴了...這樣也好..省的我再去找

於是, 再次檢查各處有無短路, 再次上電看看, 很好..5Vsb 一樣 5V多, PG 3V多
心想..這應該是OK 了吧...再次大膽上電....Bingo .....搞定了

Power 的架構, 我也練習的差不多了, 接下來開始玩玩主機板吧....

01.身分證  EVEREST 800W
02.基本線材 & 模組化接口
03.很大的風扇..也很安靜
04.應該是他有短路...所以帶不出 PG, 最後熱到暴漿了
05.弄得桌子都是, 趕緊清一下電路部份, 以避免被腐蝕
06.這是紀錄, Z41 & Z42 為 紅紫綠..24V稽納
07.模組化背版
08.模組化正面
09.上視圖
10.旁視圖
11.最後蓋上機蓋前, 再次測試一下, 真的很幸運

裡面有用到的元件
PWM ~ DM0265R (FSDM0265RN).pdf (931.29 KB, 下載次數: 99)
PWM ~ CM6800.pdf (333.47 KB, 下載次數: 79)
MOSFET ~ N Channel - FCPF20N60.pdf (855.29 KB, 下載次數: 72)
Monitoring IC ~ WT7518D.pdf (237.72 KB, 下載次數: 82)
Monitoring IC ~ PS223.pdf (129.53 KB, 下載次數: 84)
Dual Diode ~ SBR30A45CT.pdf (124.38 KB, 下載次數: 72)
Diode ~ BYC10-600.pdf (45.68 KB, 下載次數: 65)
Bridge Rectifier ~ GBU806.pdf (51.13 KB, 下載次數: 68)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 Dual ~ MBRP3045N.pdf (340.04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A:
我很好奇??

工作桌上的湯是哪來的啊???

是餐桌變工作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

工作桌上的湯是哪來的啊???

湯是電容暴漿了...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的....
我是在我房間的書桌檢查哩~

网友A:
那麼小的電容噴這麼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小的電容噴這麼多??  .....

這顆不小ㄟ...16V2200uF

网友:
全漢的800W,大電容台製其他日製,有些型號好像反過來,不過這顆POWER零件有點擠,可能是溫度高的關係吧,日製也暴了,POWER很常用2200uf 16V,不過有些款式,電容需要裝特別小的就只能裝10V的,POWER分成四路還真不少,雙顯卡SLI才會用到這種高電功率的POWER吧,模組化優點是好整線,線不用多,需要時才裝。

网友:
07.模組化背版這張照片,
PCB原廠LAY錯還割電路修改,
這應該是第一版的。

网友:
他的痘痘爆掉了
這樣才好修
恭喜完修

网友B:
5vsb才5v電容16v為何會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sb才5v電容16v為何會爆

暴的那顆電容~非5Vsb 的喔~
此顆power 有兩處 電容故障喔~
會暴的原因有可能是內阻變大, 導致電容過熱...就火山爆發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2012-10-03):
模組化是整齊高級感, 但看了這維修, 覺多一些轉接的問題.
如不是很講究, 好像一般直接接出來的也有好處.

网友:
好奇一問~~24V稽納~~為甚麼是紅紫?
照標準色碼算嗎?
紅=2
紫=7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A8%BD%E7%B4%8D
這篇狼大有貼圖

我幫他再貼出來
似乎有些不是用電阻色碼判斷的!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有先看到突起的電容,後來就不用清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