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P31 NEO2 不觸發維修

楼主(2012-07-08):
原本可以處發 之後就不行...
發覺 PS ON 電壓低~0.5

网友:
錯誤代更正一下:
1.第一行: 處發->觸發
2.第三張照片: 5VBS->5VSB

不過總的來說......實在太強了.........

网友:
可愛大,功夫好,錯字也要關注一下,老師來點名囉^^

网友:
那棵八隻腳的是專屬IC?

网友:
請教可愛大您如何查線的呢,用電表還是用看的呢........

网友:
可愛大的發文都很詳細!
那個鍵盤跟滑鼠的孔座,真的不好解焊,
之前好幾次都用熱風槍慢慢烤,
好不容才烤下來,用鍚爐還是比較好的選擇!

网友:
這片板子我以前也用過耶....送修了好幾次

大大太厲害了~~

网友:
可愛大您好.我有一塊MSI主機板一樣壞那顆UP7706.不知道您使用那一顆替代的? 我網拍有找過沒得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