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MOZO TFT1780PS (LM720D)一閃一閃(已完修)

楼主(2012-07-08):
最近回收了一部MOZO TFT1780PS 一開機就一閃一閃,於是拆開了CASE一看好多電容都爆了,於是換好了電容,還是一閃一閃,後來發現PI板有空電容的位置不知該地方是不是要叉上電容?如果要叉上電容那該永置多大的電容?還一個空IC座?
麻煩前輩們幫忙看一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你可以測量一下電容接點負極端是否為接地,正極端接線是否有接到零件上

並且測量正極端的電壓值!!

負極端有接地的電解電容器多為濾波電容,容值一般可以從220u到3300u都可以用

耐壓值就要視正極端測得的電壓值*1.4145之後決定

保險一點的話可以在高一級的耐壓值!!

希望有幫到你喔!!..............

就大大PO出的電容位置,初步判斷應該是那顆未裝的IC使用的濾波電容

因為沒裝IC 所以電容也沒裝???

网友:
另外!!!會閃閃閃~~為啥非得要執著在空零件的位子呢!!
如果沒判斷錯!這些空下來的IC(含週邊)應該是音效用的電路~
=====
會閃要不要考慮開始查查高壓端的震盪晶體呢?
提示:兩顆高壓變壓器旁邊都有兩顆黑色的電晶體(站著有一節金屬頭),可能編號是5707...之類的
拆下來量量看是不是以經有一顆以上短路了

楼主:
找到高壓包有一點燒焦了,可能這裡出問題吧!明天再來量看看

网友A:
如果有燈管!!也可以燈管自己先測試一下~也有可能是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燈管!!也可以燈管自己先測試一下~也有可能是燈管!

燈管測試過正常

楼主:
換了之前發現焦黑的高壓包和一顆5706之後就正常了
但點亮後發現畫面右邊框(紅線處)會有亮光,像是背光版沒有對準面板,也有可能是面板壞了吧!這還需要各位前輩指點一下

网友B:
那是漏光@@!!

不是面板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漏光@@!!

不是面板壞!!

eson0724大
請問這各式螢幕出廠就有漏光
還是面板有材質老化導致邊邊漏光呢?

网友:
http://www.hexingfd.com/jd/jdcp1/jd139.html
這篇可以參考!!

新增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8167.htm

http://iask.sina.com.cn/b/5976965.html

楼主:
謝謝大的指導,小弟剛開始也覺得可能漏光或是面板壞了,不過至少又完修一台了,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