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摩言MOZO F711 17吋LCD液晶螢幕不過電暨沒畫面暨破音維修實例

楼主(2012-07-08):
這台摩言MOZO F711.主人說原本是沒畫面.

結果主人閒來沒事"黑白舞"了一番.變成無法開機.

螢幕型號.

拆機看看.

內裝是傳統的外接變壓器驅動板加4燈小口高壓板.

既然不過電就由電源輸入端開始查起.

電源輸入端電壓一切正常.

檢查驅動板也都沒有問題.

後來發現這塊按鍵板怪怪的.

看到了吧!原來問題出在這裡.

主人把按鍵板連接線插錯了.底下4個接點根本就沒有連接到.

重新插好按鍵板連接線.電源燈就亮了.

但是還是沒有畫面.

測試燈管正常.

取下高壓板測試.

這顆升壓變壓器短路了.

翻開我的廢板箱.找到一塊一模一樣的高壓板.

這塊高壓板當初也是壞了一顆升壓變壓器.後來改公板完修.

這次剛好利用另一顆好的升壓變壓器來做對換.

主人說之前喇叭有破音.要我順便幫他看看.可以修就修.不能修也沒關係.

這我當然是使命必達了.

拆喇叭下來看看.這喇叭邊緣都破了.難怪會破音.

把兩個喇叭都拆下.

換上正常的小喇叭就好了.

經過主人這一番"黑白舞".突然想到前幾天有位客人要換液晶電視的偏光膜.

他也是很大膽的把液晶面板拆起來研究.

結果送到我這邊檢查.一開機整塊面板不是亮帶就是亮線.

主人說應該是他線沒插好吧!

其實這面板已被主人玩掛了.

奉勸諸位.沒有把握還是交給專業處理.才不會又越搞越糟.

网友A:
請教G大這"升壓變壓器"怎樣判定他的好壞??(沒有電感表)除短路
是兩側的點??跟阻值?

网友:
沒有他們"黑白舞"哪能襯托出G大維修的能耐呢?
恭喜完修~感恩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G大這"升壓變壓器"怎樣判定他的好壞??(沒有電感表)除短路
是兩側的點??跟阻值?
謝謝 ...

我也蠻好奇的,怎測試變壓器短路

网友:
好詳細的圖文維修~~~

网友:
有時直接讓有經驗的來,的確可以避免故障擴大,但新手也別忘記要多練習,才會變老手,但記得慎選實驗對象

网友:
  使命必達=高超的技術+優質的工作效率+心思敏捷的頭額+績優的實例分享敎學

gkjnn 師   您是我的最佳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