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富士BC-45W充電器

楼主(2012-07-08):
無亮燈
fuse 限流電阻4.2歐  光隔離 均正常
請問查修方向

网友:
建議您先多爬爬文~
基本的高壓有沒有?

网友:
電解電容才4顆  電壓是多少? 量上來吧

MIP2F2.  http://www.semicon.panasonic.co.jp/e-ipd/pdf/M00729DE.pdf

网友:
根據3#提供的資料

4.2歐姆的現流電阻(R106)沒壞,那輔助電源的整流二極體(D103)呢??
建議你,二極體全都檢查看看

楼主:
MIP2F2  database PO文前 查修時看過了
電路很像 直接整流完高壓是有

网友:
如果掛MIP2F2,樓主您大概只能殺肉了,這顆外面沒的買,因為小弟有去問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