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蚊燈-茲茲響

楼主(2012-07-09):
這台是今年4月家樂福特價399買的,最近只要一開起就會茲茲響,雖然還有保固,問題是保卡不知道丟到哪邊了 = =
當初想說這個不容易壞,就沒有特別保管保卡.

上來請問有可能什麼地方壞? PS:如果只是小零件故障(ex. 電容) 那我就自費買來換,不然保卡不見,我想回去一定要儒很久才會處理,且可能要送修好幾星期,等拿到時,我大概已經被蚊子叮得滿頭胞了....

网友A:
將查頭拔起來,用支螺絲起子先將電網兩條線短路放電,以免觸電,然後看看能不能用小水彩筆或小油漆刷將電網上的灰塵刷掉,看看會不會有改善?有時灰塵多到電網會自行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查頭拔起來,用支螺絲起子先將電網兩條線短路放電,以免觸電,然後看看能不能用小水彩筆或小油漆刷將電網 ...

這點我已經清理過了, 我懷疑就是裡面卡住蚊子,然後電網處於長時間導電(如果是正常應該只會"ㄆ一ㄚ"一聲),才會把裡面元件用壞...

网友B:
吱吱聲響是否帶有60Hz震動聲?有可能變壓器老化,鐵芯的震動聲。
如果電網也確定沒問題,看一下高壓電路的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吱吱聲響是否帶有60Hz震動聲?有可能變壓器老化,鐵芯的震動聲。
如果電網也確定沒問題,看一下高壓電路的 ...

大大,我可以請問一下要怎麼量測60Hz 震動聲?
電網確定沒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我可以請問一下要怎麼量測60Hz 震動聲?
電網確定沒問題

在電路板上應該有一個升壓變壓器,可能升壓到三百多伏。

高壓是由這個升壓變壓器經過倍壓取得的。

你可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可以請問一下要怎麼量測60Hz 震動聲?
電網確定沒問題

用聽的吧...耳朵貼近上面聽聽看有沒有嗡嗡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電路板上應該有一個升壓變壓器,可能升壓到三百多伏。

高壓是由這個升壓變壓器經過倍壓取得的。

應該是600伏的變壓器,經過3倍倍壓電路得到2000V以上的電壓:
http://tw.myblog.yahoo.com/choum ... prev=-1&next=31

网友:
保固期內送修,以免產生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