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適合0.45mm針腳的端子or接頭?

楼主(2012-07-09):
各位先進前輩好:

請問有沒有哪個型號的端子or接頭,可適用直徑為0.42~0.45mm的LED針腳?

小弟目前是線材直接焊接至針腳上,然後再利用熱縮套管包覆焊點;

但這種接法在想更換LED時顯得並不方便,因此PO文請教是否有更人性化的方法,謝謝~

備註:已搜查過市面上常見的端子與接頭,但目前還沒發現適用品。

网友:
有照片可以看一樣嗎?

是要可以免工具插拔LED嗎?

网友:
圓孔的排針座或是圓孔的ic腳座或許可以

楼主:
For windata 大大:
是的,小弟的意思就是如此~^^
就像室內燈管若壞了,只需拆下燈管更換,但燈座則不必拆卸。

For zfev01大大:
謝謝大大,小弟找來試試~

网友A:
我記得以前桌機用的CD-ROM/IDE介面旁邊那組所使用4PIN/housing音源線  應該可以了
或著 找  腳距pitch= 2.5 ~2.54 mm (別找 腳距2.0mm  內部端子的孔徑太小)
腳距pitch= 2.5 ~2.54 mm 對應的(端子型號忘了)針腳 應該足以符合
阿本仔的JST 台商JWT   都有生產腳距pitch= 2.5 或2.54 mm 對應接頭
--------------------------------------------------------------------------------------------
簡單摘要一下 找腳距pitch= 2.5 或2.54 mm 的母座接頭
公頭 稱 wafer  有針腳
母座 稱 housing  被針腳 插的
最好是買母座帶線(帶線:含線+打端子)

為何想更換LED? 常常壞麼?  LED 應該是屬於 較長壽的零件
使用接頭以方便更換LED的方法 要注意接觸點老化疲乏之類的問題

网友B:
杜邦接頭,穩定可靠又容易取得。

這個應該很熟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杜邦接頭,穩定可靠又容易取得。

這個應該很熟悉吧!

kenneth大大,小弟試過杜邦接頭,但杜邦端子太鬆了,夾不緊LED的PIN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以前桌機用的CD-ROM/IDE介面旁邊那組所使用4PIN/housing音源線  應該可以了
或著 找  腳距pitch= 2.5 ...

謝謝SIMON1016大大的資訊,讓小弟又多學到了

另外,之所以會用"接座 + LED"的方式,是因為內部的接線很多;

小弟希望,若LED損壞時,直接拔LED下來更換,免去找線拔線的麻煩

网友C:
一般杜邦2.0/2.54應該能用,
如果發現太鬆的話大概都換成XH2.54的接頭
有陣子常用XH2.54在夾LED,倒沒發生過太鬆的問題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杜邦2.0/2.54應該能用,
如果發現太鬆的話大概都換成XH2.54的接頭
有陣子常用XH2.54在夾LED,倒沒發生過 ...

謝謝legion大大的建議~~
測試後,XH2.54接頭最適合小弟目前的環境,感恩n_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