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屋頂加壓馬達水管接頭變形問題請益

楼主(2012-07-09):
家裡因為原有管線漏水,所以重拉。
重拉過後因為管徑變更,所以從加壓馬達後的水管也一並更新。

最近因為天氣酷熱,導致加壓馬達端的接口內縮變形,導致接頭爆管(水壓把接頭由馬達出口端衝開)
改成銅質螺牙的pvc頭後 ,pvc端也因為過熱變形導致接頭漏水

請問各位大大有什麼撇歩可以讓小第一勞永逸的解決這煩人的問題!!!

网友A:
您可以拍張照嗎?
我怕您進出水裝錯邊了,馬達運轉不停又打不出水,導至管內水變熱,pcv管就蓬漲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拍張照嗎?
我怕您進出水裝錯邊了,馬達運轉不停又打不出水,導至管內水變熱,pcv管就蓬漲起來了 ...

Dave兄

應該不會錯邊
我用的是大井 類似tp820p(較早期產品)的那種恆壓加壓馬達(有白色恆壓桶的那一種)
水平測邊入 (水塔端,一般水泥水塔 非鐵桶)
上方垂直出 (to 家裡)
水為水塔冷水,非熱水

正常使用過程水壓力夠時,馬達會停
且壓力調整到使有加上3M省水頭的水龍頭不打,一般龍頭全開才加壓
因此管內壓力理當不會太大

照片回家有機會再補

楼主:
昨天有發現馬達啟動與停止時,懸空的水管會晃(4分管)
不知道跟這個有沒有關聯

另外,看南亞的目錄發現一個軟化溫度的規格,72度就PVC開始軟化???

是不是需要考慮鐵管轉接pvc ?
離馬達黑色鑄鐵的渦輪葉片機構遠一點!! (太陽曬完很燙)

還是依然使用pvc管,只是再幫馬達加蓋防曬?

網路上查到cpvc會比較好嗎?

楼主:
再提一問,跟鐵管有關的問題

有看過別人使用'鐵布希魯' 完同時再補上一層'塑膠油'
這樣會比較好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提一問,跟鐵管有關的問題

有看過別人使用'鐵布希魯' 完同時再補上一層'塑膠油'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這樣做,因pvc接合劑多少會軟化了止洩帶,如要增加接合度及螺牙防繡,可考慮用紅丹,
早期沒有止洩帶時,有些都是利用棉線纏繞後塗上紅丹鎖緊,等乾後要拔除可要費不少力氣。
現在一些開太管也有些人是用缺氧膠來代替只洩帶,但要等缺氧膠硬化才能試水,個人覺得比較不便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這樣做,因pvc接合劑多少會軟化了止洩帶,如要增加接合度及螺牙防繡,可考慮用紅丹,

所以,用止洩帶即可~~是吧!

若是厭氧膠包止洩帶會比較保險嗎?

紅丹 好像會鉛中毒

网友:
類似這台吧....
大井TP820

最近因為天氣酷熱,導致加壓馬達端的接口內縮變形,導致接頭爆管(水壓把接頭由馬達出口端衝開)
改成銅質螺牙的pvc頭後 ,pvc端也因為過熱變形導致接頭漏水
昨天有發現馬達啟動與停止時,懸空的水管會晃(4分管)
不知道跟這個有沒有關聯
還是依然使用pvc管,只是再幫馬達加蓋防曬?
網路上查到cpvc會比較好嗎?

裝在頂樓日曬的加壓馬達建議還是裝防曬外殼(馬達運轉加日曬會粉熱).....還有出水端的管路一定要固定好(不然加壓跟停止時產生的振動"水鎚??"容易使管路損壞).
CPVC....氯化聚氯乙烯...買的到嗎???我是沒問到哪有再賣啦(附近水電行說只有PVC管).
然後做了一陣子功課知道可以用ABS管來取代(牌價差不多,工法一樣,目前多用在海水跟溫泉方面,無毒,可耐熱水,海水).
然後就是比較熱的HDPE(軟)管(不是很貴啦,不過一捲50米,而且不耐熱水,目前多用在山泉水輸送).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這樣做,因pvc接合劑多少會軟化了止洩帶,如要增加接合度及螺牙防繡,可考慮用紅丹,
所以,用止洩帶即可~~是吧!
若是厭氧膠包止洩帶會比較保險嗎?
紅丹 好像會鉛中毒

止洩帶就好了,怕漏就用厚的(0.15或0.2mm),一般止洩帶只有0.75跟0.1mm,重點是纏繞方向及纏繞時要拉緊.
怕鐵件生鏽的話,我是把所有能換的全換成PVC跟不銹鋼管件啦....
真得擔心爆管的話乾脆把馬達出水端改成鎖高壓軟管  在所到硬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用止洩帶即可~~是吧!

若是厭氧膠包止洩帶會比較保險嗎?

止洩帶即可,厭氧膠硬化時間需較長我個人是比較不建議混用,只要您纏繞方式是順牙纏繞,可多繞個幾圈,一般大約繞8圈,您可增加個幾圈。

重點您還是要查出管徑為何會內縮,一般會內縮,大多發生在馬達空轉,又受熱,pvc管軟化被馬達抽到內縮,我也遇過蓬漲的是馬達該停不停(壓力開關壞掉),管內水變熱水後硬把管子擠壓到蓬漲起來。
這些給您參考,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
這問題我家之前也常發生....
座西向東~哀...從早曬到下午
別說曬太陽,家裡人晚上用水也常搞到馬達過熱導致水溫升高[早上水塔水被曬熱,晚上馬達繼續加溫]
水泥水塔雖然不會熱,不過一般出水管都會做在水塔外側,那也是主要被加熱的地方之一!
出水端爆管不外乎2個原因
1是過熱導致PVC劣化 變型--PVC變形膨脹後因壓力改變,此時馬達偵測到壓力下降就啟動打水,導致爆管
2為品質不良或人為施工不當!有些閥接頭品質非常有待改進!尤其內外徑問題以及異材接合處
  人為問題通常為沒鎖緊或是鎖太緊!或是施工不當導致管材破裂
之前考自來水配管時~止瀉帶纏繞圈數標準為7-14圈,需依照現場施工時酌量增加
在繞上止瀉帶前我都會先預鎖一次觀察密合度!
大廠牌水管我一般都繞10-12圈左右,不過也常會遇到需要纏繞15-20圈的
B&X買的大都是大陸貨,品質有夠爛...最少18圈起跳...我繞過3X圈= =!
繞完鎖緊時要邊鎖邊觀察止瀉帶咬入狀況
當纏繞時沒確實拉緊,鎖入時就會發生水管鎖進去,止瀉帶被擠出來的慘況...
由於我家水管常爆...有辱我信心[一天到晚被家人念證照考假的]...
於是我想出了一個方法,到目前為止約5年沒再爆過水管
人為因素先排除~首要問題就是過熱
於時我在馬達出水口端的配管先配一節約30公分長的EMT管[渡鋅鋼管-一般家用熱水管]幫助散熱
長度可視情況增加/或使用不鏽鋼管~但只會增加施工難度與材料開銷
管件可量好所需長度後到一般賣衛浴用品的水電行請他裁切絞牙
當然...B&X有賣好幾種固定長度以及一般常用接頭也可以選購...
當初我也是選方便去B&X買...害我用掉2捲止瀉帶
那牙或許是大量生產的關西吧,角度差很多
雖然不到不能用,但用起來實在很麻煩,跟當初考試時我自己用工具手工絞出來的牙因該有差個1-2度
光一邊止瀉帶就繞了25-27圈
對了...止瀉帶不要再B&X買!!!他一次賣三捲一包,裡面能用的長度大概不到半捲...其他都破的
PVC部分~接合處的塑膠油最好2邊都塗,不要為了怕那味到殘留很久就只塗一點或只塗一邊
這樣只會讓你[近期內]有機會再多聞一次而已= =!塗抹外圈實際上是沒多大作用的
所有膠合部分施工完至少必須等待1H方可減壓試水,其實很簡單!
開總開關前先將水龍頭打開再開總開關,這樣不但可以檢查水管狀況也可順便沖出水管內殘膠以及雜質
無問題後即可正常使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看來好像出水端改部份白鐵好像是比較好解決方案

因為我的是中古屋,加壓馬達是前屋主裝的,加壓馬達沒有固定在地上,且用的是較粗的管徑(3分?)
如果之前所述,最近觀察發現馬達啟動停止的晃動都不小,連帶的連出來的水管都在抖,水管軟化爆管可能就是因為水管被太陽曬熱以後再加上馬達所引發的震動,左搖右晃把軟化的pvc管給搞變形了

因此,想另外請教各位大大,是否有方法在不鑽屋頂地板情況下,將馬達固定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意見
看來好像出水端改部份白鐵好像是比較好解決方案

因該最少4分/一般都6分管吧~
3分管外徑大約18mm/4分管大約22mm/6分管外徑約26mm/一寸管舊大樓幾乎看不到
要固定馬達不鑽洞最簡單就是用水泥在4個角補一坨上去就好~
日後要換馬達再敲掉
順便補上一張我家馬達的照片給您參考...圖中為6分管

网友:
tp820二次側爆管.....

之前遇到幾次
1.查一查壓力開關吧,有時跳脫不了
2.泵浦磨損壓力打不起來

總之泵浦打不停造成管內水溫增高就爆啦

給您參考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寶貴意見
今天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把漏水處理了

正在漏的狀況

漏水中

漏水中

漏到滿地都水
看來這個月水費大概又是double

漏到滿地

漏到滿地

買了6分的鐵管和彎頭
最後再把6分轉4分接塑膠管
也把鐵管給固定在牆壁上

鐵管完成

鐵管完成

看來穩固多了

也買了個新的日製壓力開關
不買還好
用了還真的發現用料比RXXXX的好很多
價格也多了200

新舊壓力開關

新舊壓力開關

今晚試完水,尚無異狀
明早天亮再看看有沒有漏水

倒是想要請教大大們
壓力開關有必要調整嗎
目前這棵因為壓力旋鈕有上膠,所以還沒去動
現在足壓後會停
不過還是會怕 所以 只要不是洗澡 洗衣時間 大概都關起來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加壓過大,不過還是要看圖比較準~~~~~~~

网友:
我的經驗--壓力開關故障,馬達轉不停,水溫增高,出水口附近膠管過熱,軟化,膨脹變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寶貴意見
今天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把漏水處理了

因壓力開關調整螺絲有兩個,一個是失壓,一個是壓力飽合,出廠他們都已調好,若無其他需求建議不要調整。

网友(2012-08-17):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寶貴意見
今天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把漏水處理了

這顆馬達建議若可以是可以換掉
另一種可能是馬達漆包線線圈破皮導致馬達運轉時產生高溫  不然一般日曬直接把PVC管曬軟 較少見
震動也是可能的原因  我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