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疑問

楼主(2012-07-09):
請問主板所謂的有過電指的是甚麼意思?
如果風扇會轉這樣可以算有過電嗎?

感謝解答。

网友:
拍賣網上面常用的用語吧

通常這個狀態指的是,可以透過power sw 排針讓電源供應器供電
風扇是會轉的,但是後續的開機程序過不去

不過電的話,應該會有兩類,一種是無法透過power sw排針來觸發
另一種是短路,一上電就保護斷電了  <--這個我不太確定賣家是不是會歸到這一類

基本上,在實際維修上,應該不會用"可過電"這種描述才對,這太籠統了!!

网友A:
一般人說的"有過電", 就是風扇轉了, 沒亮機, 螢幕沒反應

上電, 在維修上界定比較多:

上電無reset
上電有reset不跑碼
上電reset後跑碼, 但是不亮機
上電亮機, bios 卡住
上電亮機, 會當機

不上電, 就兩種, 上電保護, 不然就跟死魚一樣, 半點反應都沒有

其實不上電反而好修, 問題明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說的"有過電", 就是風扇轉了, 沒亮機, 螢幕沒反應

上電, 在維修上界定比較多:

感謝大大的講解,這樣清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