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7050更換電容

楼主(2012-07-09):
大家好,小弟是只會換電容的新手,因不懂電路只能上網求助,請各位先進不吝賜教。

進入正題,話說公司有2台HP DX5150使用時會頓頓的,沒有Athlon 64 3800該有的速度,
拆開後發現CPU旁的5顆NCC KZJ 6.3v/3300uf各爆了2顆及4顆,原本預計全數更換成KZG或MBZ
昨晚在露天找電容時突然想到電容的ESR
根據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9B%BB%E5%AE%B9
粗估Atlon 64 3800耗電最高是1.4V 67W,ESR=2.09
查資料發現單顆KZJ 6.3v/3300uf ESR=9,5顆=1.8符合需求
可是KZG\MBZ的單顆ESR都是12,需6顆才行
上網找到MS-7050的圖,發現CPU旁竟然有5大1小6顆電容,之前在公司沒注意到,
如下圖紅框內
問題來了,這樣它到底是5顆還是6顆電容作並聯n_066|
6顆的話好解決,5顆的話可能要找固態電容了,懇請先進們解惑n_002|

另一個小問題,前天幫同事換了蛇吞象300W裡的電容,
2顆6.3v/2200uf爆了,手邊只有KMG 10v/2200uf就先換了
是不是應該再換成KY/KZE的會比較好?

网友:
主機板的部分 偷懶的話 就按照原定的規格更換即可
電源供應器的部分 建議換日系以及高上一級的耐壓會比較建議

网友:
要是這樣修理壞掉的電容,那事情就搞不完了。

拿好的LOW ESR電容換掉就行了,等又壞掉再說。

网友:
抓電路看規格啦!這樣就不用在那邊傷腦筋到底是不是並聯,只有自己去抓過才會知道,沒辦法讓人這樣隔空抓藥就能這樣看出有沒有並聯。

网友:
有沒有並聯 拿個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不好意思,容小弟自爆
後來到公司確認,爆的電容是KZG,之前眼花看成KZJ,所以是多慮了
加上有碰到一位ACER外包工程師,他是說那6顆是並聯沒錯
目前已處理好一塊了,原本想全換,但30W烙鐵實在不夠力
加上板子又難搞,就只換掉爆的2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