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問題請教

楼主(2012-07-09):
1.顯示卡上面的DDR3 跟一般記憶體用的DDR3顆粒是不是一樣的呢?如果顯示卡或者記憶體顆粒壞了可以互相使用嗎?

2.記憶體不同廠牌的顆粒可以混用嗎?

像這個如果本來不是用三星顆粒的可以用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56520

网友A:
HY的颗粒最好,HY和三星颗粒可以换其他品牌的颗粒.其他品牌则不行. 替换原则 1 封装GDDR  GDDR2 GDDR3?一样 2 容量一样   3 位宽一样 4 频率一样  满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的颗粒最好,HY和三星颗粒可以换其他品牌的颗粒.其他品牌则不行. 替换原则 1 封装GDDR  GDDR2 GDDR3?一样  ...

感謝大大的講解,原來同樣是DDR3顆粒頻率也是有分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