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显卡bios说明

楼主(2012-07-09):
NVIDIA BIOS Editor

1.ATi显卡BIOS常规刷新方法

-p :向显卡ROM芯片中写入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而num表示系统中其中一个显卡的编号

-s :对系统中第块显卡ROM芯片中的BIOS文件进行备份,并命名为“filename”

-i:显示ATi显卡的参数信息

2.根据实际情况加入刷新命令参数

(1)通过“-f”参数进行强制刷新

Flashrom在刷新显卡BIOS时会检查新BIOS的SSID(BIOS及设备ID),如果发现新BIOS的ID与显卡本身的ID不符,则会拒绝刷新并给出警告信息——提示如果要强制刷新,则需要加入“-f”参数

如果确认新BIOS文件支持当前的显卡,则可以在刷新时输入“Flashrom -p -f 0 newbios.rom”,然后按Enter键执行。注意“-f”与“-p”、“0”之间都有一个空格。

(2)加入“-atmel”或“-sst”参数

对于一些采用mBGA封装显存的显卡,如果加了“-f”参数还是无法刷新,那就要注意:如果显卡的BIOS芯片是ATM公司的,则要在命令中加上“-atmel”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atmel 0 newbios.rom”;如果是SST公司的就加上“ -sst”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sst 0 newbios.rom” 或“Flashrom -p 0 newbios.rom -f -sst”。

一.NVIDIA显卡BIOS的刷新工具: NvFlash

    第一步。先把在DOS下运行NVFLASH备份命令。

    (1)备份显卡BIOS的参数为 nvflash -b ****.rom

         注:××××.ROM为自定的BIOS文件名

    (2)清楚显卡原本BIOS的参数为 nvflash -e

    (3)更新显卡BIOS的参数为 nvflash -4 -5 -6 ****.rom

     二.NVIDIA显卡BIOS修改工具:NIBITor

    NIBITor是专门针对NVIDIA显卡BIOS修改的工具软件,通过NVFLASH把显卡备份好以后。运行NIBITor点击“FILE”打开备份好的××××显卡的BIOS,然后将核心和显存频率调整到你想要让它运行的频率上。

    最后我们将修改好的BIOS通过NVFLASH刷回去就完成了。刷新显卡的命令为:Nvflash -4 -5 -6 ****.rom

完成后,重新启动计算机,通过工具软件就可以看到显卡超频成功了。

三.ATI显卡BIOS刷新工具:Atiflash

    首先我们通过Atiflash把显卡的BIOS备份出来,在DOS执行一下命令备份BIOS。

    Atiflash –s 0 ***.rom   保存原有BIOS备份(其中***.rom为备份的文件名,可以自己改动)

    Atiflash –p 0 ***.rom –f   写入新BIOS

注意:BIOS刷新和BIOS芯片有关系。如果刷新不成功,请用下面的命令测试。

    Atiflash –p 0 ***.rom –f –sst    写入新BIOS

    或者 : Atiflash –p 0 ***.rom –f –atmel   写入新BIOS

     四.ATI显卡BIOS修改工具Radeon bios Tuner

备份好BIOS以后,我们用ATI专用的BIOS修改改工具Radeon bios Tuner打开备份好的BIOS文件,然后在Radeon bios Tuner的界面“Clocking”选项里对核心及现存频率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保存。

最后在DOS下用 atiflash –p 0 ***.rom –f 命令把显卡BIOS刷回即可。

网友(2012-09-02):
幫您改成繁體

NVIDIA BIOS Editor

1.ATi顯卡BIOS常規刷新方法

-p :向顯卡ROM晶片中寫入名為“filename”的BIOS檔,而num表示系統中其中一個顯卡的編號

-s :對系統中第塊顯卡ROM晶片中的BIOS檔進行備份,並命名為“filename”

-i:顯示ATi顯卡的參數資訊

2.根據實際情況加入刷新命令參數

(1)通過“-f”參數進行強制刷新

Flashrom在刷新顯卡BIOS時會檢查新BIOS的SSID(BIOS及設備ID),如果發現新BIOS的ID與顯卡本身的ID不符,則會拒絕刷新並給出警告資訊——提示如果要強制刷新,則需要加入“-f”參數

如果確認新BIOS檔支援當前的顯卡,則可以在刷新時輸入“Flashrom -p -f 0 newbios.rom”,然後按Enter鍵執行。注意“-f”與“-p”、“0”之間都有一個空格。

(2)加入“-atmel”或“-sst”參數

對於一些採用mBGA封裝顯存的顯卡,如果加了“-f”參數還是無法刷新,那就要注意:如果顯卡的BIOS晶片是ATM公司的,則要在命令中加上“-atmel”參數,也就是“Flashrom -p -f atmel 0 newbios.rom”;如果是SST公司的就加上“ -sst”參數,也就是“Flashrom -p -f -sst 0 newbios.rom” 或“Flashrom -p 0 newbios.rom -f -sst”。

一.NVIDIA顯卡BIOS的刷新工具: NvFlash

    第一步。先把在DOS下運行NVFLASH備份命令。

    (1)備份顯卡BIOS的參數為 nvflash -b ****.rom

         注:××××.ROM為自定的BIOS檔案名

    (2)清楚顯卡原本BIOS的參數為 nvflash -e

    (3)更新顯卡BIOS的參數為 nvflash -4 -5 -6 ****.rom

     二.NVIDIA顯卡BIOS修改工具:NIBITor

    NIBITor是專門針對NVIDIA顯卡BIOS修改的工具軟體,通過NVFLASH把顯卡備份好以後。運行NIBITor點擊“FILE”打開備份好的××××顯卡的BIOS,然後將核心和顯存頻率調整到你想要讓它運行的頻率上。

    最後我們將修改好的BIOS通過NVFLASH刷回去就完成了。刷新顯卡的命令為:Nvflash -4 -5 -6 ****.rom

完成後,重新啟動電腦,通過工具軟體就可以看到顯卡超頻成功了。

三.ATI顯卡BIOS刷新工具:Atiflash

    首先我們通過Atiflash把顯卡的BIOS備份出來,在DOS執行一下命令備份BIOS。

    Atiflash –s 0 ***.rom   保存原有BIOS備份(其中***.rom為備份的檔案名,可以自己改動)

    Atiflash –p 0 ***.rom –f   寫入新BIOS

注意:BIOS刷新和BIOS晶片有關係。如果刷新不成功,請用下面的命令測試。

    Atiflash –p 0 ***.rom –f –sst    寫入新BIOS

    或者 : Atiflash –p 0 ***.rom –f –atmel   寫入新BIOS

     四.ATI顯卡BIOS修改工具Radeon bios Tuner

備份好BIOS以後,我們用ATI專用的BIOS修改改工具Radeon bios Tuner打開備份好的BIOS檔,然後在Radeon bios Tuner的介面“Clocking”選項裏對核心及現存頻率進行修改,修改完成後保存。

最後在DOS下用 atiflash –p 0 ***.rom –f 命令把顯卡BIOS刷回即可。

网友:
一.NVIDIA顯卡BIOS的刷新工具: NvFlash
第二小項
原文  "  清楚顯卡原本BIOS的參數為 nvflash -e"
應該是   清除顯卡原本BIOS的參數為 nvflash -e

网友:
小螃蟹大大的說明,與顯卡廠的做法是相同的,事前記得先準備1片PCI顯卡,就算是AGP或PCI-E顯卡不顯示,也能按小螃蟹大大的說明,操作ReFlash
另外補充說明及釐清: Atiflash –s 0 ***.rom的0,是指AGP或PCI-E顯卡,1是PCI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