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朗烘碗機可開機無法定時關機

楼主(2012-07-09):
新手不會貼圖0.0....已經把所有電容換過救命阿?搜尋過站內文章?有人有類似文章不知道是如何完修的?IC一樣?狀況都依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7%A2%97%E6%A9%9F

网友:
請盡量原廠修復!!!
如較麻煩...是否改為機械控制較方便~~

网友:
先確定U1微控器以外的零件都是正常,例如二極體、電晶體、繼電器、電阻等,先用電表檢查過,如都沒問題,然後再來將範圍縮到微控器的動作控制是否正確,透過微控器的IC資料,一腳一腳找出動作電壓是否正確,當然有示波器會較好檢查。

网友:
會不會是
#11 逃兵大 所提 "磁化造成吸住不放"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C%E9%9B%BB%E5%99%A8
-----------------------------------------------------------------------------------------------
以下參考一下
http://enews.nfa.gov.tw/issue/970508/images/case.htm

楼主:
已經完修~在這個論壇可以學到好多東西原來修小家電並不難~我去買了一台萬用電表CIE-162多功能自動換檔電錶 ~~所以不用盲目換電容--測到一科交流電容1.5μF-250V直有0.4μF--所以馬上去電子材料行買---但是沒有相同規格~老闆說用2.2μF沒關西~~裝上都OK了~~一切正常~請問前輩這樣會有安全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完修~在這個論壇可以學到好多東西原來修小家電並不難~我去買了一台萬用電表CIE-162多功能自動換檔電錶  ...

我沒用過烘碗機 XD
不過我想電壓會到 250V,應該是接在電源上的,很有可能是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最好是和原來的一樣,否則可能會 “啟動” 不良。

你現在應該可貼圖一下,練一下,貼上這顆電容的位置,大家就很容易幫你了,否則真的有點要用猜的 >_<

楼主:
我會貼了0.0...ㄏㄏ-位置在圈紅的後方-

楼主:
真是謝謝版主----

楼主:
材料行老闆拿這種給我2.2K 250V的給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會貼了0.0...ㄏㄏ-位置在圈紅的後方-

那個電容(紅框內),可否貼一下背面電路板的圖片,以了解其走向。

网友:
建議還是找有認證的 安規電容 比較好

電容上有通過認證的mark 且材質耐燃設計上 會不一樣

新品外觀有點像
http://x.co/mFUu

楼主:
我來阿--謝謝大家幫忙

网友:
這個電容看電路應該是 RC 降壓用的,只要在 Zener 上及 IC 上的供電電壓(可量其旁的電解電容上的電壓)正常,應該就可使用了。

另外有沒注意到,你原先電路板上標示的就是要使用 2.2 的電容?

楼主:
他標示225K/250的意思是2.2K?被單位搞亂了---一下子μF一下子K?

楼主:
RE: 白朗烘碗機可開機無法定時關機(已經完修)

謝謝版主和大家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標示225K/250的意思是2.2K?被單位搞亂了---一下子μF一下子K?

K 是指誤差,225,代表 22 後面加 5 個 0,這是這類零件的標示方法。

楼主:
喔-收到-謝謝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