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tronix 2225 不開機維修實例(一)

楼主(2012-07-10):
今天上場的是一台太克的2225示波器,Tektronix的機器是很有口碑的,也是我們這一行業人人想要的好機器,Tektronix的機器如果還用不習慣,那我看也沒什麼好挑了。
這台示波器拿到手時是髒到沒話說,上電前先檢查一下機器。

旋鈕還斷了。

就是按下電源不開機,看了一下後面的保險絲有沒有斷?結果看到保險絲座破了,還外接了兩條電線出來。

上電前我看到了這台Tektronix 2225大量的使用Rubycon的電容,我對Rubycon的電容沒什麼意見,但是對下圖這種壓花的Rubycon電容印象非常深刻,因為以前就常常遇到它故障,所以不管它有沒有壞就先掉它,它是1000uF/16V,一共有七個。

Tektronix 2225是使用環形變壓器。

先用無熔絲開關代替保險絲,再把這七個電容全部更換︰

開機試試︰

結果開機了!我其實說過很多次了,電容這種有壽命的零件最好是全部更換,這樣二修、三修的機會才會降低。
雖然可以開機了,但是聚焦卻無法把掃瞄線調整到最細,這當然是先檢查一下聚焦可變電阻。

換好電容後把機器用微濕布擦一擦,溧亮許多了吧!測試一下示波器的內建輸出測試訊號,確定有波形?

拆下破掉的保險絲座,這個保險絲座鐵定沒得買了。

看來這個聚焦的可變電阻也沒得買。

先用一個普通的可變電阻焊在電路板上代替一下,看看聚焦是否會正常?

結果正常了。

接下來的維修要等到回工作室才能做,因為我這裡的工具不足,所以等下一次了。

為什麼焦聚的可變電阻要用塑膠的?那是因為聚焦的電壓比較高,有漏電的疑慮,如果我們要用一般鐵殼的可變電阻代用,那我們要補強一些絕緣,這個我確定買不到這種可變電阻時再跟大家分享補強的做法。

网友:
真是太精彩了。。。。。
(照片還沒貼好,但已經可以下評語了n_151|)

楼主:
實在沒成就感,那七個電容一換就開機了,不過接下來要弄的反而比較麻煩。

网友:
怎麼看你修東西都是神技n_111|,我修東西都是牆壁n_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看你修東西都是神技,我修東西都是牆壁!!!

你謙虛了!修東西通常只怕買不到零件或要特殊設備才能替換外,其它應該都不會太困難。
有壽命的零件要先換掉,該補焊的要該補焊,補焊最好是吸掉舊錫,然後再重焊,才不會浪費許多時間在查那些奇怪的問題,我的經驗都是這樣,我有說過,有時連怎麼修好的都不知道。

网友:
看泰克PCB的零件配置就不同反響了,難怪他的祭器都賣得貴.............

网友:
焦聚的可變電阻用一般鐵殼的可變電阻代用,我想到是在上面噴上黑色的油漆,雖然不知有沒有效,至少比較像原來的黑色塑膠的可變電阻,防漏電只要絕緣他應該就可以了,不然就拿熱縮套把它包起來,老大是經驗豐富,馬上就找到問題了,老大說的對修東西最怕的是沒零件,找到問題沒零件玩就修不好了,不然就找代替的試試看,這台感覺上是有摔到過的樣子,不然保險絲座應該不會破掉,有時很高階的機器,沒有到很專業的時候都是不會碰的道的,因為都不便宜,也不太可能買來放著,至少老大再修的時候可以看到內部配置。

网友:
面版擦過之後亮晶晶囉,請問是用去漬油擦的嗎?

网友:
大大一出,手到擒來,學習了。

楼主:
請廣告鼓勵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