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hp 54603b不記憶設定請教+7月12日更新(已完修)

楼主(2012-07-10):
小弟第一次在本站發文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維修實例 讓我有這個勇氣拆示波器

故事是這樣子的

小弟日前撿到一台hp 54603b

撿回家後是可以開機也可以正常顯示波形.....但是在正常情況下

很明顯看到時跡線沒在0上(連把探棒放在機殼接地也不行)

這是小事...自校正可以解決(沒問題的示波器我撿不到....)

經過一番折騰...小弟英文爛到不行 終於找到自校正選項

想說先下去吃飯 就先關機了

吃完飯在開機 就發現螢幕上有一行字

這......好像是主機板電池沒電bios晃面會顯示的東西

開完機...果然...所有設定都跑了

之後馬上把機殼打開  找看看有沒有傳說中的記憶電池?!

努力拆了老半天才發現....後面螺絲解掉用拉的拉出來(忘了拍)殼還被我扳斷很多地方

看了老半天...連一顆電池都沒有阿   往痞酷網上一找 找到了HP-54503A的維修實例 發現他的電池長的不太起眼

我也往我的示波器裡找 看到了這顆

話說..這是傳說中的記憶電池嗎??準備買一顆來換換看(不會修用換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找不到這台的電路圖....請問各位大大在網路上找電路圖 有啥撇步嗎???

--------------------------2012年7月12日更新-----------------------------

下午......拆機

這台跟我拆過的示波器不一樣的是......他是整台拉出來的...

這裡應該是電源吧(上次手賤轉了一下268那顆VR 轉到一半就突然沒畫面了)

背面(等一下要把這塊拆下來)

拆解的過程就不詳述拉  直接看圖

要磨的IC

磨到一半....邊緣出現了一條黃線n_011| (還以為把ic磨爆了)

從IC的下面看.....
才發現原來是灌膠的n_030| 虧我磨了老半天

拆到一半
上下分解
挖掉一半的膠....也看到了電池
全部挖開後  旁邊那個是我不小心挖斷的電池連接片
拆下的電池  3V
電表一量...根本沒電了 難怪記不住
附近電子材料行找不到電池夾...只好找一塊主機板...殺肉一下
合體n_072|

至於機板上...因小弟的焊接技術太爛了 所以加一個腳座
因為技術太爛...pcb都起泡泡了:on_150|   好險後來沒影響

上機

那行字不見了  開機也正常:on_163|

設定也記的住 不再失憶了:on_111|

就.....完修拉....感謝各位大大收看 及在過程中指導過我的大大

話說今天好熱阿 拆機時都一直滴汗(不知道有沒有滴到機子裡):on_078|

网友:
這是 RTC (Real time Clock), 電池內藏在裡面,
網路買的通常電池也不行了吧 (286~386年代的東西了)
建議自己改一下, 電池沒電就可以自己換了.

楼主:
....這難道...要挖開???  請問大大 裡面電池可能是幾伏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難道...要挖開???  請問大大 裡面電池可能是幾伏特的??

select guide

其中SH系列 datasheet

456-3-085081-40Z100MH1TR (1).pdf (66.68 KB, 下載次數: 71)

規格
VSO Battery Back-up Switchover Voltage 3.0

電池應該是3V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ect guide

阿...先謝謝大大的回答 但是小弟有個疑問....裡面的鋰電池在vcc有通電下會不會自己充電阿?

話說那份文件裡面.....我沒找到電壓是幾伏特阿(小弟英文很爛)..麻煩大大開示一下關鍵字...

我看起來好像是...5伏特.....最近來挖挖看好了

网友:
裡面是一次電池(用完就沒電),要小心不要挖壞IC本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先謝謝大大的回答 但是小弟有個疑問....裡面的鋰電池在vcc有通電下會不會自己充電阿?

話說那份文件 ...

鋰電池在vcc有通電下會不會自己充電阿?
Ans: .....應該不會 裡面電池就像主機板那種一次性鋰電池 性質屬不可充電

電壓是幾伏特阿?
Ans:你看guide 那份文件有電路大概圖示
       平常是操作在5V 但系統不供電(如關機)則由VBAT(鋰電池)供電
      所以才會找第二份資料中VSO 規格來看

---------------------------------------------------------------------------------
性質相近的東西 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8976-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在vcc有通電下會不會自己充電阿?
Ans: .....應該不會 裡面電池就像主機板那種一次性鋰電池 性質屬 ...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資料...
我看大大給的連結 他是挖n.c的pin腳(第16.20pin)
所以...我應該要挖1.26pin???(也是寫N.C)

還是....那個只是大概的位置??
麻煩各位大大指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