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分離式冷氣R410冷煤..

楼主(2012-07-10):
請問?三洋分離式冷氣R410冷煤..請問移機如何回收冷媒...

网友:
1.先將室內機開機等待室外機啟動
2.室外機啟動後,將室外機工作閥粗管用內六角板手先轉緊一半
3.再將工作閥細管全部轉緊
4.注意聽壓縮機的聲音,如聲音變得較低沉時,再將工作閥粗管用內六角板手全部轉緊
5.迅速將室內機關機
6.完成

楼主:
謝謝t大回覆..在請教..R410不是氣體跟液體.兩種混合..若照您方式..液體部分怎麼收的回來呢?請賜教..
還是冷媒全部放掉..在重灌R410冷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t大回覆..在請教..R410不是氣體跟液體.兩種混合..若照您方式..液體部分怎麼收的回來呢?請賜教..
還是冷 ...

410冷媒是三種冷媒混合的,冷媒常溫常壓下是氣體,經過壓縮機壓縮後變成高溫高壓氣體,此時冷媒經過室外機散熱冷凝片變成半液半氣之高壓型態,此時冷媒經過膨脹閥流經室內機蒸發後變成低壓低溫之氣體。
所以冷媒回收時由於室外機吐出管已被關閉,室內機及管路內的冷媒由於壓力下降都會在蒸發後被壓縮機吸回主機內,因此沒有回收液態冷媒的問題。
410冷媒回收時必需確保回收乾淨,如果沒回收完全就拆機,將會造成三種冷媒的比例跑掉,造成能力下降。
之後如需灌冷媒就必需把全機的冷媒全放掉,在用電子秤按照主機標示的冷媒量於抽真空後定量填充液態冷媒。

回收冷媒後如需直接拆機,一拆下必需把銅管切斷處用電工膠布封好,因為此時室內機管路還是冰的,若有空氣跑進去則空氣中的水氣會凝結於管路內,之後裝機時就會比較廢工。

网友:
R410A 冷媒為非共沸混合冷媒(R32十R125冷媒)

楼主:
謝j7286回覆..解說的很詳細..在請教j大..那回收410冷媒方式跟t大說的一樣嗎?
j大..請問抽真空大約要多久時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