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 FUHO DVR TA-420 不過電

楼主(2012-07-10):
  該部由網拍收來當"備胎"的(原有一部TA-420 II運作中), 賣家說先前僅是硬碟無法讀取可充作分割&跳臺器, 後來連開機都不行了.

起初判斷或許是電容老化而更新, 送電結果不見起色.

TA-420 電源側

TA-420 電源側

  後來拜讀過好奇兄的 FUHO DVR不過電維修實例 , 發現零件布局相似度高, 也"依樣畫葫蘆"測試電源管理IC, 結果第1腳輸入電壓12.3V, 第2腳輸出電壓亦像實例般的不足5V (0.7V) , 換了IC (由於舊IC拆不下來, 僅將接腳截斷讓新IC"坐"其上, 也不"斷頭"增加散熱面積) . 送電也沒反應.

TA-420 電源側特寫

TA-420 電源側特寫

  這回連同保護回授用的蕭特基二極體&IC也換掉, 送電仍是"昏迷不醒"啊! 目前電源IC的1~5接腳電壓分別為12.3、0.4、0.5、0.4、0V.

  技術、工具皆有限, 還請先進們及好奇兄指點迷津, 先致謝!

网友A:
引用 好奇大 ~~

[當然~請先量一下5V端有沒有短路~造成IC掛掉的其他因素~
尤其是那顆保護回授用的蕭特基二極體~
確定沒問題再換上IC~不然裝10顆燒11顆喔~(加原本燒的那顆) ]

他說的很清楚也明白 !!!

其實要拆下來不會很難 , 先剪掉舊的元件腳 ,用 60w 的烙鐵 , 必要時加一些錫 , 如此就很好拿下來了 !!!

p.s 舊的接腳一定要剪掉 !!!

      有可能造成問題的 !!!

网友B:
LM2576-T5.0是一顆PWM 降壓 IC
內含過電流保護迴路

建議你先查清楚IC的 2號腳過電感之後的電路是否有短路

PWM的昇壓 or 降壓 迴路
都一定會有一顆電感&一顆蕭特基二極體
只不過連結方式不太一樣
但是,那顆二極體絕對不是防止迴授或是防止電壓回流的

好奇大 也有提到
1腳是12V入電…
2腳是5V輸出…
3腳及散熱處為接地
4腳為回授
5腳為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好奇大 ~~

[當然~請先量一下5V端有沒有短路~造成IC掛掉的其他因素~

  舊的IC接腳有截斷,連封裝也被拆得"體無完膚",接地&散熱的背面仍是拔不下來.

  還是找5V端有無短路為先,若能"甦醒",再拆舊IC也不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76-T5.0是一顆PWM 降壓 IC
內含過電流保護迴路

  整塊電路板藍藍的一片,走線幾乎瞧不清楚,對本人來說有點難度耶!

  不過還是查查看吧!若還是瞧不出關鍵的話,可能只好依家父之見,徵詢各位先進意願委託修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的IC接腳有截斷,連封裝也被拆得"體無完膚",接地&散熱的背面仍是拔不下來.

  還是找5V端有無短路 ...

是阿 !! 若是短路問題不找出來 , 換在多的 ic 也沒用 !!!

利用 電錶的 Beep 檔 慢慢的找吧 !!!

楼主:
  感謝以上提供對策的先進們. 經過電表二極體檔位探針到處"嗶…"的過程中, 赫然發現了…第3接腳&背面金屬封裝與電路板的接地不…會…"嗶"呀n_011|! 於是裁了段OK線幫忙補一下, 心想: 原來背面金屬封裝黏著電路板也有跑線喔!

LM2576-5的3腳&金屬封裝補接地

LM2576-5的3腳&金屬封裝補接地

  銲接得很倉促(拙劣), 見笑了. 上電5V總算有輸出, 10秒之後蜂鳴器"嗶…"叫, 因為…還沒接硬碟. 故算是完修囉(害咱又多用了一顆LM2576-5及SR340)!

  目前不打算將舊IC拆銲下來, 因為電路板IC的五個銲點有翹起的現象, 深怕再"動刀"的話板子會受不了的. 滴了快膠固定銲點, 若IC沒出狀況的話, 湊合著用應該沒問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提供對策的先進們. 經過電表二極體檔位探針到處"嗶…"的過程中, 赫然發現了…第3接腳&背面金屬 ...

所以當初拆了舊的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

還有建議那條導線 , 可能要加粗一點吧 !!!

注意 ic 的散熱哦 !!!

网友:
把他立起來再加散熱片!!

网友:
麻系猴塞雷啦~
恭喜版大成功完修!!!

楼主:
  擷取兩位的建議,

上雲母&散熱片

上雲母&散熱片

沒給它站立改成"斜倚", 上了雲母&散熱片,

導線加粗

導線加粗

將OK線換成了"零件級(零件餘腳還是有用的)"的線徑,

這回應更周全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成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