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整修-第二單-整修篇

楼主(2012-07-10):
SAMPO SSI-2120 Oscilloscope 示波器整修-第一單-拆機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30-1-1.html

昨天編輯這一帖到一半快完成時,不小心多按了一下 enter    不見了,

挖哩勒!!....  只好今天再重新編輯嚕!!

看一下在電源版後方有2顆電容

裝這樣實在不怎麼好看,感覺碰一下就會短路了

拆下來順道測量有無故障

裝回去時由零件插件面按原焊點插回,這2顆電容是焊接在電晶體的E、B極間

再來拆開關

把插銷撥開抽出,

零組件看起來很簡單,但是隱藏很多設計概念

還挺複雜的

接點沒發現氧化

按原拆順序,反向裝回,

焊回版上

再拆下濾波電容測量,

濾波電容都沒有受損,這台示波器平時應該不太常在使用吧

檢視PCB版上的焊點

發現裂錫

電容的接點裂錫了,拆下來

測試

裝回,我在接腳部分套上熱縮管,可以控制焊腳長度,還能防氧化,也好看些

另一個接點裂錫

PCB上標示的元件是電感

可是裝上的是電阻

測量無誤後裝回

再來是檢查主板

這是主板上的開關連桿,開關上的髒污會造成多餘的摩擦

也是造成開關一卡住的原因之一

這是CRT的高壓

背面有鐵板做隔離

拆下鐵板

檢查一下電容、焊點妝況、做補焊

拆下主板上的濾波電容做測量

清潔開關,之前拆下的開關沒有發現嚴重氧化情形

所以直接將清潔劑噴入開關內部做清潔,也可以避免拆的過程掉件或損壞

清潔電源開關

順道把保險絲座也做清潔

更換BNC接頭

新的BNC接頭中間的接點是鍍金的,很亮吧!!

BNC接頭換好

這台的BNC接頭與KENWOOD CS-4025是一樣的

我要裝上新的BNC接頭時,也要將另一側磨平才能裝的上去

把CAL的接點,用水砂紙磨亮

再來檢查放大器版

拆掉隔離鐵板

PCB插件背面也有焊接電容

拆下測量

拆下時有發現這幾個電容原本在插件面,已經有插件的孔位

可能之前維修未將鐵板拆除,直接焊接元件的情形

零件焊回PCB

檢查焊點,也是裂錫,連焊點都脫落了

補焊,另外加一條導線,避免因為焊點脫落導致斷線故障

另一個裂錫,這個是VR的焊點

裂的很嚴重

VR控制一定是不正常的

再來清旋鈕

都黑掉了

我用的橡皮筆

後續還沒完工,等有進度在續將圖PO上!!

楼主:
未完成工作後續

把旋鈕整理好

再用清潔劑清潔,這種清潔劑會有一層薄博的油性,可以防止氧化

整理好後

在旋鈕檔位卡鞘塗上一點黃油潤滑

裝回隔離鐵板

再來準備裝機了!!

网友A:
這種整理法一天應該做沒3台,不過整理好應該跟新的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整理法一天應該做沒3台,不過整理好應該跟新的差不多了。

他的精神讓我知道為什麼我那台GW 20Mhz修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整理法一天應該做沒3台,不過整理好應該跟新的差不多了。

我一台要搞好幾天!!  .......

光拆、整理、查零件、補焊、這些都很花時間的!!

再加上我還要上班,能利用的空檔也不多!!

所以整理一台我要搞很久!!

之前那台KENWOOD光整理旋鈕,我就花了8小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精神讓我知道為什麼我那台GW 20Mhz修不好了。。。。。。。

有空慢慢整理!!

我是都拆下來之後,放到空箱裡,有空就挖一些出來整理,

做一半沒時間再擺回去,慢慢整理到O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台要搞好幾天!!  .......

光拆、整理、查零件、補焊、這些都很花時間的!!

果然是『很有興趣』!!!!!
如果你修到沒東西修,我這裡有一台GW 20Mhz~~~~~
(我只是開開玩笑而已。。。。看了你的修法,某種程度我也該這麼做做看吧!!哈哈~~)

网友:
這種維修方式,很費功夫,一般很少人會這麼做,感覺會很累,雖然是這麼說,不過精神很值得學習,老大說和新的一樣,可能達不到,但是也比原來不能用時好太多了,幾乎零件都測,有問題的都換,其實也滿累人的,不過這種維修方式可真的算的上專業級的了,因為很細心,不過就算專業級的也不會這麼修的才對,修的時間也要較長才能完成,不過一但修好,壽命會大大提升。

楼主:
這台已經20年了,不好好整理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很有興趣』!!!!!
如果你修到沒東西修,我這裡有一台GW 20Mhz~~~~~
(我只 ...

老機器很容易有裂錫的!!

電解電容也容易容質降低!!

网友:
朋友那邊也有一台20M的放在櫃子上拜
公司已經有一台Tektronix 20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