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或發文的技巧和禮節

楼主(2012-07-10):
最近在論壇裏常看到一些有頭無尾的發文,看到這些提問,看到酷友熱心地回文,
熱心地幫忙找答案、找資料,得到的結果卻是熱臉貼人家的冷屁股!

我不是很熱心的人,因為看到那些發問的朋友,問個問題不是表達不清楚,就是抓不到問題重點,
還要酷友幫忙空中抓藥,有的問了問題就知蹤了,搞不好連回頭看一下別人回的問題對自己有沒幫助,
甚至連感謝之意都沒有!

我不知道這些人做人的基本禮儀是怎麼回事,我也無權干涉,我只是舒發一下感概而已..........

除了這些感概之外,讓我想起很久以前在別的論壇,有人提到有關於提問的技巧和禮節的文章,
我想酷網是不是需要在版規中加入一篇提問的技巧和禮節,好提醒一些新朋友在發問前,看了那些提問技巧後,能更有效率地得到解決的答案,這樣讓大家更省時更有率,好空出更多的時間去做維修的工作,多賺點coco或多發一些維修文。

以上純屬個人看法

网友:
不要說禮節了 ~~ 基本的版規都不符 !!

看看那些標題是怎麼下的 , 提出要他們修改 , 好像也置之不理 !!!

講太多又怕得罪人了 !!!

楼主:
所以啊!看到那種提問,說實在........懶得回!

网友A:
我…自首

經常發生射後不理

還被版友提醒,問題很久沒有進一步的發展,導致後來看文的並不知道解決了沒,還很熱心的回應了
對很用心打了這些字的網友們,揪甘心耶~

補充:提問的智慧 http://www.pczone.com.tw/vbb3/thread/11/46970/
提問的智慧

Copyright (C) 2001 by Eric S. Raymond
中文版 Copyleft 2001 by D.H.Grand(nOBODY/Ginux)
英文版:http://www.tuxedo.org/~esr/faqs/smart-questions.html
感謝 Eric 的耐心指點和同意,本文才得以完成並發佈,
本指南 英文版版權為 Eric Steven Raymond 所有,
中文版版權由 D.H.Grand[nOBODY/Ginux] 所有。

在黑客世界堙A當提出一個技術問題時,你能得到怎樣的回答?這取決於挖出答案的難度,同樣取決於你提問的方法。本指南旨在幫助你提高發問技巧,以獲取你最想要的答案。

首先你必須明白,黑客們只偏愛艱巨的任務,或者能激發他們思維的好問題。 如若不然,我們還來幹嗎?如果你有值得我們反復咀嚼玩味的好問題,我們自會對你感激不盡。好問題是激勵,是厚禮,可以提高我們的理解力,而且通常會暴露我們以前從沒意識到或者思考過的問題。對黑客而言,“問得好!”是發自內心的大力稱讚。

儘管黑客們有蔑視簡單問題和不友善的壞名聲,有時看起來似乎我們對新手,對知識貧乏者懷有敵意,但其實不是那樣的。

我們不想掩飾對這樣一些人的蔑視--他們不願思考,或者在發問前不去完成他們應該做的事。這種人只會謀殺時間--他們只願索取,從不付出,無端消耗我們的時間,而我們本可以把時間用在更有趣的問題或者更值得回答的人身上。 我們稱這樣的人為“失敗者”(由於歷史原因,我們有時把它拼作“lusers”)。

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志願者,從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時間來解惑答疑,而且時常被提問淹沒。所以我們無情的濾掉一些話題,特別是拋棄那些看起來象失敗者的傢伙,以便更高效的利用時間來回答勝利者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我們過於傲慢的態度讓你不爽,讓你委屈,不妨設身處地想想。我們並沒有要求你向我們屈服--事實上,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最喜歡公平交易不過了,只要你付出小小努力來滿足最起碼的要求,我們就會歡迎你加入到我們的文化中來。但讓我們幫助那些不願意幫助自己的人是沒有 意義的。如果你不能接受這種“歧視”,我們建議你花點錢找家商業公司簽個技術支援協議得了,別向黑客乞求幫助。

如果你決定向我們求助,當然不希望被視為失敗者,更不願成為失敗者中的一員。立刻得到有效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象勝利者那樣提問 —— 聰明、自信、有解決問題的思路,只是偶爾在特定的問題上需要獲得一點幫助。

(歡迎對本指南提出改進意見。任何建議請E-mail至esr@thyrsus.com,然而 請注意,本文並非網路禮節的通用指南,我通常會拒絕無助於在技術論壇得到有用答案的建議。) (當然,如果你寫中文,最好還是寄DHGrand@hotmail.com;-)

= 提問之前 =

在通過電郵、新聞組或者聊天室提出技術問題前,檢查你有沒有做到:
1. 通讀手冊,試著自己找答案。
2. 在FAQ塈鉾狙蛂]一份維護得好的FAQ可以包羅萬象:)。
3. 在網上搜索(個人推薦google~~~)。
4. 向你身邊精於此道的朋友打聽。

當你提出問題的時候,首先要說明在此之前你幹了些什麼;這將有助於樹立你的形象:你不是一個妄圖不勞而獲的乞討者,不願浪費別人的時間。如果提問者能從答案中學到東西,我們更樂於回答他的問題。

周全的思考,準備好你的問題,草率的發問只能得到草率的回答,或者根本得不到任何答案。越表現出在尋求幫助前為解決問題付出的努力,你越能得到實質性的幫助。

小心別問錯了問題。如果你的問題基於錯誤的假設,普通黑客(J. Random Hacker)通常會用無意義的字面解釋來答復你,心媟Q著“蠢問題...”,希望著你會從問題的回答(而非你想得到的答案)中汲取教訓。

決不要自以為夠資格得到答案,你沒這種資格。畢竟你沒有為這種服務支付任何報酬。你要自己去“掙”回一個答案,靠提出一個有內涵的,有趣的,有思維激勵作用的問題--一個對社區的經驗有潛在貢獻的問題,而不僅僅是被動的從他人處索要知識--去掙到這個答案。

另一方面,表明你願意在找答案的過程中做點什麼,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誰能給點提示?”、“我這個例子堹吨F什麼?”以及“我應該檢查什麼地方?”比“請把確切的過程貼出來”更容易得到答復。因為你顯得只要有人指點正確的方向,你就有完成它的能力和決心。

= 怎樣提問 =

- 謹慎選擇論壇
小心選擇提問的場合。如果象下面描述的那樣,你很可能被忽略掉或者被看作失敗者:
1. 在風馬牛不相及的論壇貼出你的問題
2. 在探討高級技巧的論壇張貼非常初級的問題;反之亦然
3. 在太多的不同新聞組交叉張貼

- 用辭貼切,語法正確,拼寫無誤
我們從經驗中發現,粗心的寫作者通常也是馬虎的思考者(我敢打包票)。 回答粗心大意者的問題很不值得,我們寧願把時間耗在別處。

正確的拼寫,標點符號和大小寫很重要。
更一般的說,如果你的提問寫得象個半文盲,你很有可能被忽視。

如果你在使用非母語的論壇提問,你可以犯點拼寫和語法上的小錯--但決不能在思考上馬虎(沒錯,我們能弄清兩者的分別)

- 使用含義豐富,描述準確的標題
在郵件列表或者新聞組中,大約50字以內的主題標題是抓住資深專家注意力 的黃金時機。別用喋喋不休的“幫幫忙”(更別說“救命啊!!!!!”這 樣讓人反感的話)來浪費這個機會。不要妄想用你的痛苦程度來打動我們, 別用空格代替問題的描述,哪怕是極其簡短的描述。

蠢問題: 救命啊!我的膝上機不能正常顯示了!
聰明問題: XFree86 4.1下滑鼠游標變形,Fooware MV1005的顯示晶片。

如果你在回復中提出問題,記得要修改內容標題,表明堶惘酗@個問題。一個看起來象“Re:測試”或者“Re:新bug”的問題很難引起足夠重視。另外,引用並刪減前文的內容,給新來的讀者留下線索。

- 精確描述,信息量大
1. 謹慎明確的描述症狀。
2. 提供問題發生的環境(機器配置、作業系統、應用程式以及別的什麼)。
3. 說明你在提問前是怎樣去研究和理解這個問題的。
4. 說明你在提問前採取了什麼步驟去解決它。
5. 羅列最近做過什麼可能有影響的硬體、軟體變更。

儘量想像一個黑客會怎樣反問你,在提問的時候預先給他答案。

Simon Tatham寫過一篇名為《如何有效的報告Bug》的出色短文。強力推薦你也讀一讀。

- 話不在多
你需要提供精確有效的資訊。這並不是要求你簡單的把成噸的出錯代碼或者資料完全轉儲摘錄到你的提問中。如果你有龐大而複雜的測試條件,儘量把它剪裁得越小越好。

這樣做的用處至少有三點。第一,表現出你為簡化問題付出了努力,這可以使你得 到回答的機會增加;第二,簡化問題使你得到有用答案的機會增加;第三,在提煉 你的bug報告的過程中,也許你自己就能找出問題所在或作出更正。

- 只說症狀,不說猜想
告訴黑客們你認為問題是怎樣引起的沒什麼幫助。(如果你的推斷如此有效,還用向別人求助嗎?),因此要確信你原原本本告訴了他們問題的症狀,不要加進你自己的理解和推論。讓黑客們來診斷吧。

蠢問題: 我在內核編譯中一次又一次遇到SIG11錯誤,我懷疑某條飛線搭在主板的走線上了,這種情況應該怎樣檢查最好?
聰明問題: 我自製的一套K6/233系統,主板是FIC-PA2007 (VIA Apollo VP2晶片組),256MB Corsair PC133 SDRAM,在內核編譯中頻頻產生SIG11錯誤,從開機20分鐘以後就有這種情況,開機 前20分鐘內從沒發生過。重啟也沒有用,但是關機一晚上就又能工作20分鐘。所有 記憶體都換過了,沒有效果。相關部分的典型編譯記錄如下...。

- 按時間順序列出症狀
對找出問題最有幫助的線索,往往就是問題發生前的一系列操作,因此,你的說明 應該包含操作步驟,以及電腦的反應,直到問題產生。

如果你的說明很長(超過四個段落),在開頭簡述問題會有所幫助,接下來按時間順序詳述。這樣黑客們就知道該在你的說明中找什麼。

- 明白你想問什麼
漫無邊際的提問近乎無休無止的時間黑洞。最能給你有用答案的人也正是最忙的人(他們忙是因為要親自完成大部分工作)。這樣的人對無節制的時間黑洞不太感冒,因此也可以說他們對漫無邊際的提問不大感冒。

如果你明確表述需要回答者做什麼(提供建議,發送一段代碼,檢查你的補丁 或是別的),就最有可能得到有用的答案。這會定出一個時間和精力的上限,便於回答者集中精力來幫你,這很湊效。要理解專家們生活的世界,要把專業技能想像為充裕的資源,而回復的時間則是貧乏的資源。解決你的問題需要的時間越少,越能從忙碌的專家口中掏出答案。

因此,優化問題的結構,儘量減少專家們解決它所需要的時間,會有很大的幫助--這通常和簡化問題有所區別。因此,問“我想更好的理解X,能給點提示嗎?”通常比問“你能解釋一下X嗎?”更好。如果你的代碼不能工作,問問它有什麼地方不對,比要求別人替你修改要明智得多。

- 別問應該自己解決的問題
黑客們總是善於分辨哪些問題應該由你自己解決;因為我們中的大多數都曾自己解決這類問題。同樣,這些問題得由你來搞定,你會從中學到東西。你可以要求給點提示,但別要求得到完整的解決方案。

- 去除無意義的疑問
別用無意義的話結束提問,例如“有人能幫我嗎?”或者“有答案嗎?”。 首先:如果你對問題的描述不很合適,這樣問更是畫蛇添足。其次:由於這 樣問是畫蛇添足,黑客們會很厭煩你--而且通常會用邏輯上正確的回答來表 示他們的蔑視,例如:“沒錯,有人能幫你”或者“不,沒答案”。

- 謙遜絕沒有害處,而且常幫大忙
彬彬有禮,多用“請”和“先道個謝了”。讓大家都知道你對他們花費時間義務提供幫助心存感激。然而,如果你有很多問題無法解決,禮貌將會增加你得到有用答案的機會。

(我們注意到,自從本指南發佈後,從資深黑客處得到的唯一嚴重缺陷反饋,就是對預先道謝這一條。一些黑客覺得“先謝了”的言外之意是過後就不會再感謝任何人了。我們的建議是:都道謝。)

- 問題解決後,加個簡短說明
問題解決後,向所有幫助過你的人發個說明,讓他們知道問題是怎樣解決的,並再一次向他們表示感謝。如果問題在新聞組或者郵件列表中引起了廣泛關注,應該在那媔K一個補充說明。補充說明不必很長或是很深入;簡單的一句“你好,原來是網線出了問題!謝謝大家--Bill”比什麼也不說要強。事實上,除非結論真的很有技術含量,否則簡短可愛的小結比長篇學術論文更好。說明問題是怎樣解決的,但大可不必將解決問題的過程復述一遍。除了表示禮貌和反饋資訊以外,這種補充有助於他人在郵件列表/新聞組/論壇中搜索對你有過幫助的完整解決方案,這可能對他們也很有用。最後(至少?),這種補充有助於所有提供過幫助的人從中得到滿足感。如果你自己不是老手或者黑客,那就相信我們,這種感覺對於那些你向他們求助的導師或者專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久拖未決會讓人灰心;黑客們渴望看到問題被解決。好人有好報,滿足他們的渴望,你會在下次貼出新問題時嘗到甜頭。

- 還是不懂
如果你不是很理解答案,別立刻要求對方解釋。象你以前試著自己解決問題時那樣(利用手冊,FAQ,網路,身邊的高手),去理解它。如果你真的需要對方解釋,記得表現出你已經學到了點什麼。比方說,如果我回答你:“看來似乎是zEntry被阻塞了;你應該先清除它。”,然後:一個很糟的後續問題:“zEntry是什麼?” 聰明的問法應該是這樣:“哦~~~我看過幫助了但是只有-z和-p兩個參數中提到了zEntry而且還都沒有清楚的解釋:<你是指這兩個中的哪一個嗎?還是我看漏了什麼?”

=三思而後問 =

以下是幾個經典蠢問題,以及黑客在拒絕回答時的心中所想:

問題:我能在哪找到X程式?
問題:我的程式/配置/SQL申明沒有用
問題:我的Windows有問題,你能幫我嗎?
問題:我在安裝Linux(或者X)時有問題,你能幫我嗎?
問題:我怎麼才能破解root帳號/竊取OP特權/讀別人的郵件呢?

提問:我能在哪找到X程式?
回答:就在我找到它的地方啊蠢貨--搜索引擎的那一頭。天呐!還有人不會用Google嗎?

提問:我的程式(配置、SQL申明)沒有用
回答:這不算是問題吧,我對找出你的真正問題沒興趣--如果要我問你二十個問題才找得出來的話--我有更有意思的事要做呢。

在看到這類問題的時候,我的反應通常不外如下三種:

1. 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2. 真糟糕,希望你能搞定。
3. 這跟我有什麼鳥相關?

提問:我的Windows有問題,你能幫我嗎?
回答:能啊,扔掉萎軟的垃圾,換Linux吧。

提問:我在安裝Linux(或者X)時有問題,你能幫我嗎?
回答:不能,我只有親自在你的電腦上動手才能找到毛病。還是去找你當地的Linux用戶組尋求手把手的指導吧(你能在這兒找到用戶組的清單)。

提問:我怎麼才能破解root帳號/竊取OP特權/讀別人的郵件呢?
回答:想要這樣做,說明你是個卑鄙小人;想找個黑客幫你,說明你是個白癡!

= 好問題,壞問題 =

最後,我舉一些例子來說明,怎樣聰明的提問;同一個問題的兩種問法被放在一起,一種是愚蠢的,另一種才是明智的。

蠢問題:我可以在哪兒找到關於Foonly Flurbamatic的資料?
// 這種問法無非想得到“STFW”這樣的回答。

聰明問題:我用Google搜索過“Foonly Flurbamatic 2600”,但是沒找到有用的結果。誰知道上哪兒去找對這種設備編程的資料?
// 這個問題已經STFW過了,看起來他真的遇到了麻煩。

蠢問題:我從FOO項目找來的源碼沒法編譯。它怎麼這麼爛?
// 他覺得都是別人的錯,這個傲慢自大的傢伙

聰明問題:FOO專案代碼在Nulix 6.2版下無法編譯通過。我讀過了FAQ,但堶惆S有提到跟Nulix有關的問題。這是我編譯過程的記錄,我有什麼做得不對的地方嗎?
// 他講明瞭環境,也讀過了FAQ,還指明了錯誤,並且他沒有把問題的責任推到別人頭上,這個傢伙值得留意。

蠢問題:我的主板有問題了,誰來幫我?
// 普通黑客對這類問題的回答通常是:“好的,還要幫你拍拍背和換尿布嗎?” ,然後按下刪除鍵。

聰明問題:我在S2464主板上試過了X、Y和Z,但沒什麼作用,我又試了A、B和C。請注意當我嘗試C時的奇怪現象。顯然邊帶傳輸中出現了收縮,但結果出人意料。在多處理器主板上引起邊帶洩漏的通常原因是什麼?誰有好主意接下來我該做些什麼測試才能找出問題?
// 這個傢伙,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值得去回答他。他表現出了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坐等天上掉答案。

在最後一個問題中,注意“告訴我答案”和“給我啟示,指出我還應該做什麼診斷工作”之間微妙而又重要的區別。事實上,後一個問題源自於2001年8月在Linux內核郵件列表上的一個真實的提問。我(Eric)就是那個提出問題的人。我在Tyan S2464主板上觀察到了這種無法解釋的鎖定現象,列表成員們提供了解決那一問題的重要資訊。

通過我的提問方法,我給了大家值得玩味的東西;我讓人們很容易參與並且被吸引進來。我顯示了自己具備和他們同等的能力,邀請他們與我共同探討。我告訴他們我所走過的彎路,以避免他們再浪費時間,這是一種對他人時間價值的尊重。後來,當我向每個人表示感謝,並且讚賞這套程式(指郵件列表中的討論 --譯者注)運作得非常出色的時候,一個Linux內核郵件列(lkml)成員表示,問題得到解決並非由於我是這個列表中的“名人”,而是因為我用了正確的方式來提問。我們黑客從某種角度來說是擁有豐富知識但缺乏人情味的傢伙;我相信他是對的,如果我象個乞討者那樣提問,不論我是誰,一定會惹惱某些人或者被他們忽視。他建議我記下這件事,給編寫這個指南的人一些指導。

= 找不到答案怎麼辦 =

如果仍得不到答案,請不要以為我們覺得無法幫助你。有時只是看到你問題的人不知道答案罷了。沒有回應不代表你被忽視,雖然不可否認這種差別很難區分。

總的說來,簡單的重複張貼問題是個很糟的想法。這將被視為無意義的喧鬧。

你可以通過其他渠道獲得幫助,這些渠道通常更適合初學者的需要。有許多網上的以及本地的用戶組,由狂熱的軟體愛好者(即使他們可能從沒親自寫過任何軟體)組成。通常人們組建這樣的團體來互相幫助並幫助新手。

另外,你可以向很多商業公司尋求幫助,不論公司大還是小(Red Hat 和LinuxCare 就是兩個最常見的例子)。別為要付費才能獲得幫助而感到沮喪!畢竟,假使你的汽車發動機汽缸密封圈爆掉了--完全可能如此--你還得把它送到修車鋪,並且為維修付費。就算軟體沒花費你一分錢,你也不能強求技術支援總是免費的。

對大眾化的軟體,就象Linux之類而言,每個開發者至少會有上萬名用戶。根本不可能由一個人來處理來自上萬名用戶的求助電話。要知道,即使你要為幫助付費,同你必須購買同類軟體相比,你所付出的也是微不足道的(通常封閉源代碼軟體的技術支援費用比開放源代碼軟體要高得多,且內容也不那麼豐富)。

RTFM和STFW:別煩我啦

有一個古老而神聖的傳統:如果你收到“RTFM (Read The ****ing Manual)”的
回復,回答者認為你應該去讀TMD手冊。當然,基本上他是對的,你應該讀一讀。

RTFM有一個年輕的親戚。如果答案是“STFW (Search The ****ing Web)”,回
答者認為你應該到TMD的網上去搜索。基本上,他也是對的,你就去找吧。

通常,用這兩句之一回答你的人會給你一份包含你需要內容的手冊或者一個網址,
而且他們打這些字的時候正在閱讀著。這些答復意味著回答者認為(1). 你需要的
資訊非常容易獲得;(2). 你自己去搜索這些資訊比灌給你能讓你學到更多。

別為這個而不爽;依照黑客的標準,他沒有對你的要求視而不見,已經能大致能表
示對你的關注。你應該對他祖母般的慈祥表示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首

經常發生射後不理

在我發此篇之前,有感於提問是一門藝術,也在古狗作了一些功課,您貼的這篇也看過了,但是長篇大論,而且內容並不適合本論壇的性質,但是觀念是相同的,若以此藍本作某些修改,以適合本壇也未嘗不可,只是這個工作可能要麻煩諸位版主了。

不好意思給諸位版主大人標工作了 。

网友:
wooden,有點年紀了,“氣” 還很給它旺 ^_^
我剛從汐止回來,說實在的,對時下一些人(不全是年輕人)的行為也不是很以為然,要舉出來,今天至少有三件。

其實,我現在的心得是,當看到 “壞” 的一面時,很多 “好” 的都被忽略了。因為全部的焦點都在那壞的一個點上。很簡單的舉個例子,看到有一個人闖紅燈,很給它氣,是否忽略了後面好幾台守規矩沒闖紅燈的呢?

我很慶幸,大部份的網友都很有禮貎的,我想我沒說錯吧!所以,只要想到這些好的一面,那一些不快就不算什麼了。

网友:
我相信很多原本有著一份熱心的網友,最後只有選擇默默的潛入水中,甚至心灰意冷的離開。
網路的世界,看不到這些人的嘴臉,感覺不到這些人的態度......
就算有再多的熱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貼人家的冷屁股,最後也是會被澆熄的。
說真的...我真希望論壇能有「個人」的黑名單機制,能過濾掉這一些只想要答案而又沒有禮貌的傢伙。

网友:
其實在網路上這類人也不會有消失的一天,只能讓他默默的自然消失
這類人其實也算是另類高人,當你認真的檢視他的所有發文,只有問問題才會出現
有的還會特別標示1,2,3,4要大家能依標示回答,發文十個有九個是射後不理
每次再出現時是新的問題產生的時侯,
這類的人有時看看好像是學生又像是剛出社會工作的新鮮人,
也許他只想找答案,卻忘了為人處事,也許只是忙,忘了別人沒義務回答問題
問問題不是錯事,但希望能對熱心幫忙找答案的人能給一點回應與感謝和多加參與大家討論

但他們永遠都不會去面對這類事情,畢竟這里沒有再去別處找而己,這是心態問題
但久了就會發現開始沒有人再去多作回答他們的問題,畢竟沒有規定有誰必需給予答案
這類人大都會流轉於各大論壇中,當然他也永遠不會知道為何不能長留於一處

更有趣的是有些學生直接要求給電路和程式好交作業,
網路畢竟只是虛擬的空間,只能說大家有時看看就好知道發生什麼事就好
至於熱心這事只能說還是多少留一點給需要的人,也就不要太心冷了
而能過濾掉這一些只想要答案而又沒有禮貌的傢伙這種事就有點討論空間
因為這類人如果知道自己為何不受歡迎的原因,我想就不會發生這類事
有些人你挑明著講會改進,但有些人會直接翻臉,見笑轉生氣

一樣米養百樣人,有時選擇自然淘汰也是一種方式,太直接也有些許不妥
畢竟只要有網路存在的一天,這類人是永遠都不會消失的,他們只想著此處不留還有他處去
以上只是單純個人看法而己

网友:
剛剛想到一件事,跟這個話題有點像。
會員在論壇註冊的時候會自動發出激活信,但是每隔幾天我都會收到新會員告訴我沒收到激活信的問題,其實像這類問題我都放在論壇首頁上的"常見問題看這裡",但是很多人還是沒看見,沒看見發信問我是也沒關係,但是我回答他的問題後就不知下文了,到底有沒有解決他的問題我也不知道,有時候我會查一下他有沒有註冊成功?大多是發現他激活成功了,但是他就是不回應。
或許現在的人覺得既然解決了就好,有問題才反應,而我們希望他告訴我們他的問題是否解決?那有沒有已解決問題的人還會告訴我?有!只是人數很少。
這其實也只是一個態度而已,告訴我你的問題解決了,是讓我知道這件事情結束了,我了不起也只會請你有上來幫論壇按廣告而已。

网友:
根據我十多年版主經驗.......這就是網路,你去計較這些你就輸了,因為.....沒用!

知識是很有價值的,生病去看醫生我沒付掛號費醫師懶得見我,沒刷卡他懶得治你...

這些傢伙來網路問問就閃人了....簡直跟搶銀行一樣好賺

我過去專門處裡硬體問題,假如把在網路上幫人解決的問題換算成門市維修業績,
我應該在澄清湖第一排買水岸豪宅開寶馬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