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tronix 2225 不開機維修實例(二)

楼主(2012-07-10):
剛剛去工作室拿東西,順便把昨天的Tektronix 2225 示波器拿去改裝一下。
昨天說到聚焦的可變電阻如果要用一般鐵殼那種,那就要加強它的絕緣,我這裡有一種可變電阻的絕緣套介紹給大家,首先我們要把可變電阻的孔稍微修大一些,這是用半圓形的銼刀就可以勝任了。如下圖︰

下圖就是可變電阻的絕緣套︰

先把左邊的絕緣套套在可變電阻的螺絲孔位置︰

下圖的塑膠環等一下再裝。

焊上可變電阻,照片看起來錫點好像都不亮,這是反光的關係。

照慣例當然焊好後要洗乾淨,這樣才是好習慣。

把可變電阻套在固定的鋁板上,這時由於中央有絕緣套,所以此時可變電阻的外殼跟鋁板是絕緣的。

接著套上圖四的塑膠環,並鎖上可變電阻螺絲。

重頭戲來了,拿出我專門為它製作的專用公母轉接頭。

這個轉接頭的一方是拆一下壞掉的旋鈕來改裝的,準備套在可變電阻這一端。

另一方是剪斷原來壞掉的可變電阻來代用,因為這樣可以省去打磨成半圓形的麻煩,我把旋鈕中央鑽一個小孔,孔形也是鑽的有一點半圓形,大家猜一猜鑽針明明是圓的,但是如何鑽成半圓形?把它們用AB膠固定起來就很牢固了。

套上去後比對一下長度。

把多餘的剪掉,就可以跟導桿接上了。

完工了!只剩下保險絲的部份,這個保險絲座我會看能否買到,如果不行的話再想辦法。

网友A:
這工程不小喔!!

很花時間的!!

WISH大的維修功力也讓人望塵莫及阿!!

讚一個!!...................

楼主:
請廣告鼓勵鼓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工程不小喔!!

很花時間的!!

在各位關公面前耍大刀........!讓各位見笑了!

网友B:
可以告知如何鑽不是圓形的孔嗎,想不出來要怎樣鑽。

网友C:
怎麼愈看愈覺得好像兩個高手在互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告知如何鑽不是圓形的孔嗎,想不出來要怎樣鑽。

WISH大說過了!!

把可變電阻的孔稍微修大一些,這是用半圓形的銼刀就可以勝任了。如下圖︰

用半圓的銼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SH大說過了!!

把可變電阻的孔稍微修大一些,這是用半圓形的銼刀就可以勝任了。如下圖︰

WISH大要大家想的是另一個零件鑽孔方法,不是開頭說的鎖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麼愈看愈覺得好像兩個高手在互捧!!!???

我不是喔!!  個人為非專業玩玩!!

目前只學會如何測量故障零件,不能量的就換掉!!  電路設計特性----不懂??

用時間(一個一個查)來跟他拚而已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SH大要大家想的是另一個零件鑽孔方法,不是開頭說的鎖孔。

恩!!了解

你指的是VR套筒的改裝部分!!

网友:
我會先鑽一個小孔----紅色區域

再把多餘的部分磨掉或是以刀具刻掉!!

楼主:
其實我的方法說出來可能會被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的方法說出來可能會被打。

有比較好的辦法當然要教學一下嚕???

网友:
原來可變電組有塑膠環可以套,以前都沒發現,這個好用,這台示波器的零件看起來還真不少,也排的很整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的方法說出來可能會被打。

想不到用什麼方法可以 鑽半圖 的 !!

願聞其詳 !!!

不會說先鑽一個圖 , 然後再補回半圖  ???

网友D:
1.旋扭塑膠材質,寫一個D,這樣烙鐵會不吃鍚會壞掉!

2.烙鐵在旋扭中心點挖個洞,乘熱塞進D型旋臂,渾然天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旋扭塑膠材質,寫一個D,這樣烙鐵會不吃鍚會壞掉!

2.烙鐵在旋扭中心點挖個洞,乘熱塞進D型旋臂,渾然天成 ...

這種方式的處理我會用鋼釘或鐵釘去瓦斯爐加熱處理??